[求助帖] 求助,想换18650电池组增加续航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2020-06-15):
刚刚入门四轴,裸机是1.3KG(加了云台),原本用的4000mAH45C3S的聚合物电池,但是飞了一下发现续航太短了,不到10分钟,听说18650电池适合长续航,但是不知道电流能不能跟的上,我去淘宝看了一下除了VCT6大多数都是8C,我本来想组3S3P,但是担心电流不够,希望大佬们帮帮萌新。
F450机架
大疆2312A
9045桨
APM飞控
好盈天行者40A电调
数传图传什么的就不说了
(飞机主要是用来拍东西的,所以续航特别重要,另外手头拮据,思考再三好像就只能换的起电池了)

网友:
先把飞机自身重量减轻,电池不要用45c的,用25c就够了电池要用好品牌的。电调换成一体的,云台用轻量化的。

网友(点评):
主要现在没钱再去换那么多东西了。电池我有一个30C2700MAH的,但是也是就几分钟

网友A:
450机架1300克太重了,应该控制在1000克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机架1300克太重了,应该控制在1000克以内,

我减不下去了,因为有云台和脚架,这已经是最轻了,再轻只能换机架了

网友:
40a电调,其实20a都够用了,可以换4s电,3s5000一般续航也就十分钟,当然也有人飞的时间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