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人机改装增程天线的几点见解

楼主(2020-06-16):
本帖更偏重于技术讨论,某些内容可能涉及到专业术语,为了便于理解会做些类比和比喻,如有不准确,敬请谅解。本人十分欢迎技术上的交流和讨论,谢绝不当言论。
         本人曾经是摄影的资深爱好者,同时从事天线行业多年。近年来,随着无人机越来越流行,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震撼作品,尤其是在自然风光领域,结合自己了解的领域,所以想聊聊无人机增程天线的问题,分享一些观点和产品。
    归正题,第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是否有必要对无人机进行增程改装和优缺点。大家在买到无人机之后,有一部分人会问,为什么所明书中的飞行控制距离,我们再实际使用时无法达到?无人机的控制和图传距离与很多因素有关,比如电磁环境,自然环境,图传数据量,电池状态等等,这好比品牌手机所谓的通话时间是一样的,真实使用状态和理想使用状态差别还是很大的。
    关键问题,对于使用者来说在现实情况下,是否满意现在的距离?对额外的距离有多大的渴望?这个问题或许来的更现实。作为普通玩家,几百米的飞行距离应该是够用的,视距分辨力之外,的确还是有些风险的。如果作为自然风光爱好者或资深玩家,我认为增程改装还是很必要的,主要是无人机可以将镜头带到本人很难到达的地方,比如更高的高度,进而提供更佳的角度;更远的更不容易到达的地方,省去一些体力;更清晰的图像,让你感受到更美丽的风景;甚至有些户外爱好者用它来探路,省去来来回回的麻烦。可能每个期望增程改造的使用者有不同的目的,但在行动之前,一定要清楚自己的需求,切勿盲目。
    增程改造的优点:估计就只有控制飞行距离更远,回传图像更清晰。改造后,到底能改变多少?如果选择正确的天线和正确使用,可以实现2~3倍的距离,如果期望更远,那就需要更深入的改装,涉及的问题会更多(以后会讨论)。
   主要讨论增程改造的缺点:
   首先:拆机换线。既然拆机就有风险,有损坏遥控器的可能性,其实就是换个同轴转接线,实现IPEX到SMA转接。如果仔细认真的操作,损坏的可能性很低很低,但并不代表没有。同时产生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拆机了质保是不是成问题了?这个需要无人机厂家回答。
   其次:拆掉了原有的棒状天线,引出了SMA转接头,外观发生了变化。产品的外观对厂家来说十分重要,因为体积是厂家之间比拼的重要指标,多数客户还是希望无人机小巧,甚至是口袋式。改装后的无人机,莫名多出一大块天线面积和厂家的设计理念有些违背,所以厂家不得不做些妥协。本人更建议厂家给消费者增加一个备选项,不就是增加一个转接线吗?客户更方便了更满意了,销售量可能会更好。
   第三:由自带天线变成额外天线,给保存,安装,使用都会带来一定的麻烦。如果某天忘了带天线,那无人机就是个摆设了。比如有人认为做了改装,就万事大吉,其实这仅仅是个开始,你需要了解很多天线使用的常识,否则会出现效果比原来还差的情况。
   第四:无人机可以飞更远了,作为主人你要考虑无人机别飞丢了,要不没电了,走不回来了,需不需要买一个额外的保障?
   总的来说,无人机增程是小部分人需要考虑的事情,因为无人机的标配天线已经满足了大部分客户的需求。
                            ------未完待续

网友:
坐等更新,此贴必火,期待加精

楼主:
       第二个要讨论的问题—无人机增程的途径
       既然说到增程,就不可避免简单讨论一下无人机的无线系统(本人没有设计过无人机,可能存在偏颇之处)。
        这种无线系统存在两个链路,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
        假定上行链路:遥控器到无人机,这个过程是:发射功率(遥控器端)天线(遥控器端)空间距离衰减天线(无人机端)接收信号灵敏度(无人机端);
        假定下行链路:无人机到遥控器,这个过程:发射功率(无人机端)天线(无人机端)空间距离衰减天线(遥控器端)接收信号灵敏度(遥控器端)。
       发射功率和接收信号灵敏度是设备自身设计好的,可调整空间很小。比如增加发射功率,你就要考虑电池能耗和是否满足无线电发射功率要求(FCC/CE/SRRC)等。

这是有国家标准的,如果超出,那就要小心了。当然假如发射功率是26dBm,那就比20dBm信号传的远。比如提高接收信号灵敏度,那就更困难了,因为涉及的器件更多。通常在考虑价格合理的情况下,厂家都会选择灵敏度高的器件。
      还有两个重要的方法是调整遥控器端天线和无人机端天线。天线本身是一个无源被动元件,也就是说对信号的功率没有放大作用,不像放大器那样可以把能量放大,但天线却可以进行信号空间放大。是不是有点绕?先讲一下被动元件是什么意思,比如你给天线输入1瓦能量,他能辐射出去多少?必然少于1W,其他的能量哪儿去了,一部分返回到发射机,一部分被消耗。常见的被动元件就是电阻,电容,电感,其实天线在某一频率下,就可以分解成它们。再讲一下空间信号放大,就是指在某些特定角度或角度范围内,信号增强了,所以实现了空间信号放大了。两个综合起来讲,由于某些方向信号增强了,其他方向信号自然就减弱了,总体能量不变(其实是少了点)。
       这好比家用的电灯泡(白炽灯),挂在屋子,让光在屋子内均匀分布。由于照在屋顶上的光没什么用,就增加了灯罩,其结果是屋顶上的光变暗了,屋子其他地方变亮了,相对于均匀分布,地面的光增强了(空间信号放大)。如果把灯罩再进行改进,最后就变成了探照灯,只有一个角度有强光。灯泡还是那个灯泡,空间角度亮度却变化很大(天线的增益,指的就是某个方向角上的放大能力)。100W的白炽灯有多少能量转换成光能,很可惜只有百分之几,其他多数的能量就被消耗掉变成热能。如果换成LED灯,转换率就高很多了。灯是将电能转换成光,天线是将电能转换成电磁波,可以说有些类似。
       先说:无人机端天线增益。因为其是活动平台,正常而言,期望天线的增益是各个方向是均匀的(全向天线)。作为活动平台,时高时低,时左时右,时前时后,如果天线存在特别明显的方向性,就会导致信号传输十分不稳定,造成很多麻烦。当然,如果无人机只往高处飞(相对于遥控器),不往低处飞,无人机端的天线就可以做成有点方向性的,提高向下辐射的增益,进而实现增程。通常,不建议更改无人机端的天线,是因为天线是飞行器的一部分,如果更改是否会影响到无人机的预定飞行平衡状态?
      再说:遥控器端天线增益。遥控器掌握在操作者的手中,天线的方向相对可控,只要将遥控器天线的增益指向与无人机一致即可(增益的大小决定了对准精度);即使天线大一点重一些,不影响无人机的飞行状态,只可能导致操作有点不便。
      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途径呢?采用分集天线系统,采用多通道系统,更好的编解码方式?这些不在普通改装的范围内,是设备设计者需要考虑的事情,我就不多讲了。
      除了以上硬件改造,还有什么和增程有关?简单讲讲客观环境吧,比如电磁干扰,在城市中无线设备较多,电磁干扰较大,最后导致接收信号灵敏度下降;比如雨天雾天,多云天气,就会导致无线电在自由空间传输衰减增大,进而影响飞行距离。这些情况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也不多讲了。
      总而言之,常见的增程改造途径:
1,  调整发射功率。基本不可调,专业人士可尝试。
2,  无人机端天线。特别应用场景是可以的,提前做好分析。
3,  遥控器端天线。可调整空间大,但需要注意正确选择天线和使用方法。
4,  接收灵敏度。基本不可调,专业人士可尝试。
                 -------------------------未完待续

网友:
营养好文,楼主辛苦了

网友: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频段是2.4G和5.8G?
     上次大家注意到没有,无人机的发射功率EIRP有两个频段2.4G和5.8G。这两个频段有什么区别,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怎么选择?
     通常无人机使用的频段都是公共开放的频段(无委会对各个频段的应用做了划分),当然公共频段有很多,如433M,900M,2.4G,5.8G等等,大家都可以使用,但要控制发射功率,也就是每个设备有最大地盘限制,不能无限大,不能把所有人的地盘都占为己有。另外,同一频段内还可以存在多种不同协议的设备,比如2.4G频段,可以有zigbee,BT,WiFi AP等设备。BT的有效范围十米左右,WiFi AP(路由器)的范围百八十米左右,ZigBee则是极低数据量传输,间歇式工作。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无线设备的普及,即使控制了设备的发射功率,同一地盘内,还是出现了很多同频设备,导致地盘严重重合。你的信号,对你是有用的,但对别人来说就是无用的,相当于产生了干扰,影响到别人信号的传输。同理,别人的设备也影响你的设备信号传输。为什么无人机在市区飞的近,在郊区或野外飞的远,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选择2.4G和5.8G?
      在这之前,先讨论一下无人机系统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传输的内容,上行链路(遥控器到无人机)的信息主要是一些控制信号,以便无人机按照操作者意图飞行,这条链路上传递的信息量相对较少,估计几百k每秒;下行链路(无人机到遥控器)的信息,除了位置信息,飞行状态信息等,最关键的是图像信息,前半部分的信息不大,但图像信息是巨大的,即使采用低分辨率并进行高度压缩,也有几兆到十几兆每秒。如果无线频带不够宽,就很难流畅的显示回传图像。通常载频越高,协议规定的频带会越宽,所以带图传的无人机基本不会使用1GHz以下的频率,但不需要图传的无人机可选择的频率相对多些。
      中国2.4G和5.8G频段:2.412 ~2.472 GHz  13个信道;5.725 ~5.825 GHz  4个信道。
由上图可见,规划的信道带宽为22M,但实际每个信道的间隔为5M,也就是说相邻信道有频带重合,必然会影响信号传输。如果大家同时使用同一信道,并且距离不远,那传输速率就可想而知了。假如三个无人机爱好者一起去玩,体验最不好的就是使用同一信道,次之是使用相邻信道,如果想互不影响,可以选1,6,11信道。5.8G的信道是相互独立的,每个信道20MHz,不存在频带重合。
       2.4G和5.8G频率自身有什么特性?
       电磁波具有波粒二象性,频率越高,粒子特性越明显,越像光;频率越低,波的特性越明显,越像声波。频率越高,绕射衍射的能力越差,同时也更容易衰减,所以说5.8G的绕射能力相对2.4G就差了。如果无人机和遥控器之间有建筑,山体等遮挡,信号基本就很难传过来了。比如2.4G有一定的绕射能力,同时穿墙能力较强,一堵墙没什么问题,再多几堵,衰减就很大了。再比如雨雪天气,对5.8G的影响会比2.4G大一点点。
频段不同对天线有什么影响?
       终于说到正题上了,讲了两天和天线没什么直接关系的内容,但又不得不讲。频率是天线设计时第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频率对天线最大的影响就是体积。以定向天线举例,相同增益情况下,频率越低,天线体积越大。比如定向2.4G天线7dBi,体积大小为65*65*5mm;定向5.8G天线7dBi,体积大小40*40*5mm。同一频率下,如果想增益变高,天线的体积也会变大,5.8G的体积为65*65*5mm,增益可以为12dBi左右。
       另外,频宽也很重要,频带越宽,天线体积也会大些,设计难度会大一些,但只要满足相应的公共开放频段即可,如果是2.4G,只要包含2.4G~2.4835GHz,如果是5.8G,国内就要包含5.725G~5.85G。如果只是针对无人机的应用,在频带太宽也没什么用,但天线的频带太窄,那就会影响到信道的使用。
       总结起来,非图传无人机比如航模,可以选择一些较低的频段,绕射能力强,传输距离远;图传无人机最好选择高信道带宽的2.4G和5.8G,这两个用哪个频段,主要看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相应频道的使用情况,避免干扰源;然后根据实际需求情况,安装合适体积的天线。
                                                         ------------未完待续

网友A:
好像这个帖子,也没什么人看,或者这些大家都懂,也没什么问题,看来再更几期就得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个帖子,也没什么人看,或者这些大家都懂,也没什么问题,看来再更几期就得撤了 ...

好东西,历久弥香,怎么能撤?

网友:
有人看,顶起来

网友B:
原理多了点,大家可能更关心实操改装的

网友:
学习了
很不错的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多了点,大家可能更关心实操改装的

恩,本文的前半部分或许对系统级增程改装有些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多了点,大家可能更关心实操改装的

恩,本文前半部分可能比较枯燥,或许对系统级改造有点帮助。你说的实操改造是指下面哪一种?

网友:
实操改造天线可以有下面几种, 大家趋向于哪一种?
1,手中已有的天线改造,尽可能提高点性能
2,市面上可买到的天线,用到自己的无人机上
3,自己设计,自己改造

网友A:
      第四个问题:常见无人机端天线分析
      无人机端的天线主要有GPS天线和WIFI天线。我们就讨论一下DJI的几款产品天线方案,不知道版主和工作人员是否有意见,如有不当,请见谅。其实大疆的天线方案总体是很好的,可以看出大疆对天线的重视程度。
一、GPS天线接收定位信号,除了经纬度,也应该包含高度,它是通过多卫星信号之间的时差进行运算定位的,如果包含了高度,那必须要有足够的搜星能力,如果是用于测绘的无人机,定位要求更高,就可以采用多GPS系统增强定位精度。卫星都在天上,所以GPS天线都是定向的,主瓣都指向天空,理想状态是半球型的,也就是说增益不能太高,不能变成探照灯,否则搜星数量会急剧减少。由于带宽很窄很窄,体积又不能太大,陶瓷天线就成了首选方案。
前一个是普通消费级无人机,GPS天线位于设备内部,和主板结合紧密,结构简单,性能够用。
P4的GPS天线是单独分开的,就是保证其位于设备最高处,同时与主板间有一块很大的铜箔进行隔离(铜箔的使用合理性还需探讨,在此不下定论),性能比前面一个会好一点点。
M600使用的额外GPS天线,通过线缆连接位于设备上方,半球形的方向图得到进一步保证,同时使用多天线系统,把定位计算误差降到最低,达到厘米级的定位应该问题不大。
GPS系统的信号是右旋极化的,而从前两个天线来看,基本都是线极化的,这个和天线体积大小有些关系,右旋极化的天线可能制作有点难度,毕竟不需要向某些武器系统那样有极高的要求。
二、WIFI天线系统,主要是用于无人机和遥控器之间信息传输。在无人机这端,天线最好是球形的,就是三维空间各个方向性能一致(这是理想状态,只存在于理论中)。一般在天线领域讨论的全向天线指的是水平截面为全向(360度内尽可能差别不大),比如常见的半波波长偶极子天线(理论水平全向增益2.1dBi)。实际中,全向天线水平面各个角度的增益也不是一样,一般有1~2dB的差异也算正常,这样就会导致无人机在同一位置上在不同姿态下,图传质量有好有坏,比如前后效果好,左右效果差一点。如果是这种要求,常见的偶极子天线或类偶极子天线就可以满足,毕竟性价比高,够用就行。
从消费级的无人机天线设计来看,大疆的确关注天线的性能,天线的位置十分合理,没有因为外观,而放弃对性能的追求,细节之处显真章啊。MIMO 2X2系统,图像回传效果应该还好吧,如果用4x4系统,价格有可能就上去了。这种类偶极子天线,全向性应该还可以吧。
P4无人机在天线的变化就大了,升级为4天线,并且靠近支架的最下方,长度位置都得到了保证,天线性能应该比较好。只是这些支柱可能妨碍了镜头的拍摄。
M300也是用了4天线,采用MIMO 4*4系统,为了镜头的拍摄便利,改变了天线的位置。有位网友说,M300流畅图传可以达到15km,如果是实测数据,的确惊人。其实M300的天线性能应该不如P4,如果能达到这么远的流畅图传距离,M300的信号处理系统一定是改进很多,同样价格也摆在那里了。
总结来说,大疆无人机端的天线已经不错了,消费级注重性价比,专业级注重性能,测绘级追求误差最小和镜头拍摄便利,不足由其他地方补全。还是那句话,无人机端的天线最好别改装,不是因为它的性能没有提升空间,而是涉及到的因素太多,尤其是无人机的平衡性,隐患太大。

网友A:
我朋友说,我写的东西太杂了,没有针对性,如果大家有问题,想交流可以走线下。
我建了个微信群,大家可以去那里面聊,同时我的回复会更快些,推荐合适的产品也方便。

网友C:
有产品吗?最好结合产品测试做些基本知识的普及

网友:
从技术的角度去讲解天线,才能更好的帮助实践,做到知其然也能知其所以然。支持楼主!

网友:
说的很到位,期待后续部分!

网友D:
天线和放大器非专业人员买成品为好

网友:
不如搞个多品牌天线拆解和拉距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线和放大器非专业人员买成品为好

的确是这样的,产品看似很简单,实际设计难度很大。别说普通消费者了,很多做业内的也没把东西做好。
当然,如果很感兴趣,也可以试试,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产品吗?最好结合产品测试做些基本知识的普及

产品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9968560429
欢迎试用,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货。好产品,还怕试用吗?

网友:
第四个问题:常见遥控器端天线分析
         现在常用的遥控器端天线常为棒式天线,比如下图的天线,假定遥控器水平放置,遥控器的天线垂直于地面,那么水平面就是XY平面,天线的方向为Z轴方向。
为了便于理解方向图,我们按照遥控器的天线仿真一个天线,天线沿Z轴放置,为偶极子天线,天线的总长度为60mm。这个长度也就是接近半波波长的偶极子天线,工作在2.4G频段。
1,那这个天线的方向图是什么样子的?
<<<<<<<<红色代表增益大,绿色代表增益小,蓝色代表最小。>>>>>>>>>>
也就是说当天线沿Z轴放置时,它的方向图有点像套了个游泳圈,水平方向增益最大,垂直方向增益最小。
2,如果用刀沿XY面切割,水平面的增益是什么样子?
可见各个方向增益基本一致。
3,如果用刀沿XZYZ面切割,增益是什么样子?
      水平方向能量最大,当靠近Z轴(天线长度方向)时,增益变小。比如与Z轴夹角为60°时,增益为-0.5dBi; 与Z轴夹角为30°时,增益为-6dBi; 沿Z轴,增益为-15dBi以下。­­­
        当然,无人机端的WIFI天线也是类似的,因而使用时要垂直于地面,这样才能保证增益最大,能量传输更远。
那这种半波偶极子天线如何判断水平增益的大小呢?简单的判断就是,天线沿轴的长度。如果天线粗细一样,半波长度之内,天线长一点,水平增益会大一点。上面讲得都是仿真结果,那实际情况怎样呢?实际棒式天线产品,半波长度之内,天线的最大增益为0~1dBi之间,水平增益最大和最小差异为1~2dB左右,铅直方向的增益为-12~-15dBi左右。
       大家要注意一点,遥控器端的全向天线和无人机端的全向天线的应用差别。假定无人机固定,其实遥控器可能在无人机的前后左右各个方向,所以无人机端的天线一定要是全向的;假定遥控器方向固定,其实无人机基本在遥控器的正前方,正左或正右的几率较小,正后方的几率更小。还需要注意无人机在正后方时,遥控器和无人机之间有操作者,会产生遮挡,能量会衰减不少。这就是我为什么说遥控器端定向天线要比全向天线更合适,同时定向天线的增益一般为6.5dBi以上,比全向天线多了6dB,能量放大了4倍,所以图传流畅的距离至少增加一倍以上。
                                 ---------------未完待续

网友:
      第五个问题:遥控器端天线改装性能
      上次曾讲过,常见的遥控器端天线为棒式全向天线,由于有操作者的存在,后半部分的信号被遮挡,有就是50%的信号能量是无用的;如果操作者能让遥控器一直面对无人机,就可以考虑使用定向天线,把95%的能量汇聚在前方,实现最简单最有效的增程。
那定向天线有什么样式的呢?种类太多了,比如微带贴片,缝隙,反射式,透镜式,螺旋,八木,对数周期天线,喇叭口等等,实现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当然应用场景也各有不同。如果对遥控器来说,微带贴片天线可能比较适用。外观如下图,一般为两层,也有多层的。这种天线的增益最大方向为天线平面的法线方向,定义XYZ轴如图。
面积为40*40mm   @5.8G 面积为65*65mm   @5.8G
3D方向图
沿XZ轴切割
沿YZ轴切割
仿真最大增益 7.8dBi 13.8dBi
半波功率角度 -35~35° -20~20°

       从天线的3D和2D方向图如下,最大增益方向为Z轴方向,偏离Z轴之后,天线增益逐渐降低,Z轴负方向能量基本最低,基本为-13dB左右,也就是说能量基本都集中在天线的法线方向,其原因是把其他角度的能量进行了汇聚。
       如果想达到更高的增益,就需要更多的辐射单元,因而天线的面积也就越大,比如上图5.8G天线,40*40mm的面积,仿真增益为7.8dBi;如果天线面积为65*65mm时,天线的仿真增益为13.5dBi。
       天线的增益越高,能量汇聚的越明显,增程的效果越明显,但半功率角度就会越小,也就是说无人机必须和天线面的法线要保证在一定角度之内,否则,无人机的会丢失信号,最后可能导致飞丢。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比如使用抛物面式天线,增益可以达到28~29dBi,半功率波瓣宽度为4~5°,也是说使用时和Z轴的夹角不能大于3°,否则无人机可能丢失信号。如果想保证这个对准精度,靠手动是无法实现的,就需要其他的辅助手段了。
       那多少增益的天线是合适的选择呢?如果手持遥控器,增益不要大于14dBi,这时候天线的半波角度为25~30°左右,也就是要和Z轴保证在15°范围内。如果天线的实际增益是14dBi,这时增程效果已经是原来的4倍多了,这已经很远了,如果再远,商用的图传无人机估计只能飞过去,却飞不回来了。一般来讲,6~12dBi的增益可能比较适合普通消费者,增益适中,半波角度适合,操作起来容易,增程倍数可观。
       更实际的问题,现在很多天线厂家拿仿真结果来说事,其实仿真结果和实物的差别比较大。比如上图的两个天线,7.8dBi增益的天线,实际的最好结果为6.5dBi左右,13.8dBi增益的天线,实际的最好结果为11.5dBi左右,导致其中差别的原因很多。当然还有很多天线厂家拿一些其他的指标来忽悠,这里就不做讨论了。我只能保证我们产品的性能,至于其他家的天线,建议大家多试试多比较。
我们这边的定向天线,2.4G6.5dBi的,面积65*65mm5.8G6.5dBi天线,面积为40*40mm5.8G11.5dBi天线,面积是65*65mm,已经调整打样多次,预计7月份可以出来最终产品。

网友:
继续 ········期待更新!

网友:
很好的干货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四个问题:常见无人机端天线分析
      无人机端的天线主要有GPS天线和WIFI天线。我们就讨论一下DJ ...

楼主辛苦啦,讲的真好,学习啦。

网友E:
楼主发的内容,很早前论坛就有专门的帖子发过了,还是支持下,发帖不易
尽量避免赤果果的广告,虽然我们也打广告

网友(2020-07-19):
引用 网友E:
楼主发的内容,很早前论坛就有专门的帖子发过了,还是支持下,发帖不易
尽量避免赤果果的广告,虽然 ...

这位兄弟,谁发过这样的帖子?发个链接给我看看,行不?我要学习学习。我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整理的,搞得好像抄了谁的东西。

网友:
回帖是种美德!

网友(2020-08-21):
前端时间太忙了,抱歉很久没有更新!

网友:
第七个问题:无人机增程改造中放大器和主动天线的必要性
经常有朋友问我,某些天线中带有放大器,这种天线是否有用,效果如何?通常来说没什么用处,只在几个特殊应用下有用,所以我一般不建议朋友去买。
最先要说明的是,通信系统中,最重要的是信噪比,信噪比越大,信号恢复的能力越强。
放大器是放大信号的,怎么能没用?大家先要明白,放大器在放大信号的同时,也放大了噪声,另外,也会引进其他噪声,这只会降低信噪比。这样说来是不是放大器就没用了呢?当然不是,用在合适的位置效果还是很好的。无线传输系统中,放大器可以用在发射端和接收端。当然,无人机公司在产品设计时,已经把这些放大器设置好了,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额外放大器的。
1,发射端的放大器,一般都是大功率放大器,信号和噪声放大后,经天线辐射到自由空间。在自由空间传输的过程中,信号和噪声就会产生衰减,然后由接收端接收。这时候接收端的信噪比是什么样的呢?如果传输距离很短(衰减后的噪声比自然界的白噪声大),接收端的信噪比就和发射端的差不多。如果传输距离很长(衰减后的噪声和自然界的白噪声差不多或小很多),接收端的信噪比应该是衰减后的信号与白噪声的比值,我们关心的就是这第二种情况。那发射端的放大器是做什么用的?主要是抗自由空间的路径衰减,因为这样可以提高接收端的信噪比。是不是发射端的放大器倍数越大越好?如果放大器放大一定倍数后,信号和噪声就会越来越接近,直至一样大,失去了其放大的意义,所以是有极限的。另外,这是功率放大器,放大倍速越大,能量损耗越大,电池用的也越快。
结合无人机系统,我们再分析分析。
图传系统中,如果遥控器端加功率放大器,也就是放大遥控器的发射信号(控制信号),本来上行链路传输的数据就少,系统设计时已经绰绰有余,加上这东西意义在哪?如果无人机系统不需要图像回传,比如航模,就会需要远距离控制信号,那加功率放大器的作用就很大了,当然也需要注意放大倍速和能耗问题(遥控端加大电池,问题还好解决些)。
如果无人机端加大功率放大器呢?这当然对回传图像是十分有帮助的,而且效果十分明显,但你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无人机的电池本来就不够用,飞行时间都不能保证,还增加额外的放大器?所以说,正常情况下,我们希望无人机的电池更多用于飞行,保证图传。大家注意到没有,大疆的系统中有三种发射功率标准FCC/CE/SRRC,FCC发射功率最大,功耗也最大,SRRC发射功率次之,CE发射功率最小,功耗也最小。如果设置成FCC标准,图传信号的确会好,但你就不要期望无人机可以在空中飞更长时间了。
以上可见,在图传无人机系统中,额外增加发射端功率放大器应该没什么用。
2,接收端的放大器,通常是低噪声放大器(LNA)和射频放大器。射频放大器和LNA,产品研发时已经设计好,正常情况下,不需要额外增加。低噪声放大器是改善接收机系统噪声系数的,不是说这东西只放大信号,不放大噪声,而是由于其放大倍数不大,引入的噪声相对较小,非线性较小,易于后端系统处理。现在很多人说,我售卖的天线是主动天线,指的就是带有低噪声放大器(LNA)的天线。
既然系统中原来就有LNA,为什么有的天线厂商还卖有LNA的天线呢?最开始普遍用这种LNA的天线是车载GPS天线,为了将射频线缆隐藏在结构中,这种天线有一个很长的射频转接线缆,通常是4~5米左右或更长,同时线损也是很大的。

型号

线径
1GHz
2.5GHz
5GHz
RG174
2.8mm
1.04dB/m
1.74dB/m
2.8dB/m
RG58
5.0mm
0.65dB/m
1.27dB/m
1.9dB/m
注:线径越大,损耗越少;频率越高,损耗越大。
假如使用RG174线缆,GPS的频点1.575GHz,每米的损耗为1.3dB左右,5米就是6.5dB。GPS卫星信号本来就弱,经过5米线缆的传输,信噪比相当于降低了6.5~7dB左右,这是很难接受的。如果在线缆的天线端增加一个10dB的LNA呢?信号和噪声经过了10dB放大器和7dB线损之后,到达接收机时,仍维持了基本相同的信噪比,所以才产生了带LNA的天线。说白了,主动天线的LNA主要是为了抵抗长线缆的损耗产生的。到底多长的转接线才需要LNA的天线呢?这和很多因素有关,不展开说了,简单点,我认为2dB~3dB的线损,就可以考虑了。
结合无人机系统,我们再探讨一下。
图传系统中,无人机端没有必要增加额外的LNA,飞行器上线缆本身就很短(10~15cm左右),接收控制信号的速率本身很小,没有必要。
遥控器端是否可以使用主动天线呢?如果使用到长转接线(比如2米长RG174),5GHz的损耗为5.6dB,这时候就十分有必要使用主动天线了。如果只是在手柄上换个天线,转接线也就10cm左右,直径1.13mm线缆的5.8G损耗也就是1.4dB左右,没有使用的必要。有人说,我要把这1.4dB的线损给补偿回来,但你不要忘记一个问题,低噪声放大器也会恶化信噪比的,可能恶化的程度比1.4dB还多。
以上可见,在图传无人机系统中,额外增加接收端LNA放大器没什么必要,除了使用长转接线。
另外说一下,主动天线的增益。这个增益包含了两部分,一个是天线的增益,另一个是LNA的放大倍数。比如主动天线的增益,一般都是25~30dB左右,假设天线的增益是10dB,那LNA的增益就是15~20dB左右,不能把它全看成天线的增益。如果天线的纯增益是25dBi,波瓣角度就是3~4度左右,手动对准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什么增加额外的放大器,采用主动的天线,大家要仔细分析,不要盲目跟风,也不能说,看着好像挺有道理,就去画冤枉钱,事与愿违。

网友(2021-04-03):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说,我写的东西太杂了,没有针对性,如果大家有问题,想交流可以走线下。
我建了个微信群,大家可以 ...

好像这个二维码过期了,楼主能给一下群号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