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伟力911直升机放置久了无法对频咋办?

楼主(2020-06-16):
N年前买了个伟力911小直升机,好久没飞了。停飞时都是正常的,放了有两三年吧。前两天没事拿来飞一下,却怎么也对不起频了。遥控器电池和直升机电池电压都是正常的。该怎么测试检查呢?主板一直红灯。

网友:
估计接收机和舵机得重新换了

网友A:
主板上电红灯快闪是对频状态,这时打开遥控器,遥控器会有嘀嘀嘀的声音也是对频状态,然后主板红灯常亮说明对频成功,如果慢闪了就是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电红灯快闪是对频状态,这时打开遥控器,遥控器会有嘀嘀嘀的声音也是对频状态,然后主板红灯常亮说明对 ...

谢谢你了,已经对频成功了。习惯了先开遥控,后给模型上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