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我的萝莉控遥杆都两个都是回中,需要怎么设置才能用?

楼主(2020-06-17):
我的萝莉控两个遥杆都是回中的,需不需要用回中的固件或者设置一下什么的?我是烧录萝莉控新版12通道的固件的,两个遥杆都是回中的,要怎么设置才能正常使用呢?

网友A:
看你用的单片机型号!STC 12LE5A60S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单片机型号!STC 12LE5A60S2

哦,这个我知道了,是芯片的选择,谢谢你们。

网友:
LE是低压单片机3.7V   C是5V

网友:
如果是操作车船,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设置,制作成直接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