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这个是什么牌子电调,线序是什么

楼主(2020-06-19):
入手一个不知道牌子的四合一电调,据模友说的可能是海科,查遍了淘宝没找到一样的,测量得知线序+ + - - s1s2s3s4,其中+ -接动力电,已通电测试电调正常使用,但是现在的电调一般都有电流检测口,两组+ -万用表测量是并联的,按说应该有一对是电流检测,不敢轻易和飞控对接,哪位朋友知道这个电调品牌和线序的,谢谢啦!

网友A:
我给你个思路吧
万用表量,先把正极和地确定出来,然后用舵机测试仪找出PWM123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个思路吧
万用表量,先把正极和地确定出来,然后用舵机测试仪找出PWM1234  ...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线序已经知道了,也已经测试电调正常工作,按说正负两组线里面应该有电流检测,不知道是哪根,测量的两组正负线之间没有阻值

网友:
这个一看就没有电流计吧,电流取样电阻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