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登记要求、官网地址与实名登记的流程

楼主(2020-06-20):
无人机登记要求、官网地址与实名登记的流程

一、无人机登记要求

最大起飞重量为250克以上(含250克)的民用无人机都需要登记。

二、无人机登记官网

无人机登记官方网址 https://uas.caac.gov.cn/

三、无人机实名登记内容

1)制造商名称和注册地址
2)产品名称和型号;
3)空机重量和最大起飞重量;
4)产品类别;
5)拥有者的姓名、单位名称和法人姓名;
6)个人登记:有效证件号码(如身份证号、护照号等);
7)单位登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组织机构代码;
8)移动电话和电子邮箱;
9)产品型号、产品序号;
10)使用目的。

四、无人机实名登记的流程

1)登录官网 https://uas.caac.gov.cn/

2)登记注册

3)初次登录后页面即显示个人信息表,需要用户输入用户邮箱、真实姓名、证件号码、证件地址,其中用户邮箱是用来接收无人机登记成功后系统发出的序列号和二维码。

4)点击左边的“无人机管理”,然后在右边点击“新增品牌无人机”,然后输入 无人机的序列号,厂家,型号,和用途。然后点击“提交”。

5)在“无人机管理”页面中,看到已经完成登记的无人机,在右边的点击“生成二维码”则系统会弹出提示窗口说“系统已发送二维码文件到你的email邮箱”。如果点击“注销”可以注销该无人机。无人机信息无法修改,如果需要更正的,请先注销再重新登记。

6)系统发送到邮箱的二维码如下图所示,打印其中任何一个,边长不少于50px*50px,粘贴在无人机的不易破损的显著位置即可。

网友:
自己DIY的怎么登记∩_∩

网友:
顶一顶     咋没人回答

网友(2020-09-21):
航空模型和无人机的区别
一、定义不同
无人机是一种由无线电遥控设备或自身程序控制装置操纵的无人驾驶飞行器。航空模型是一种重于空气的,有尺寸限制的,带有或不带有动力装置的,不能载人的航空器,就叫航空模型。
二、飞行方式不同
唯一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导航飞控系统,能否实现自主飞行。通俗来说,无人机可以实现自主飞行,而航模不可以,必须由人来通过遥控器控制。也就是无人机的本身是带了“大脑”飞行,可能“大脑”受限于人工智能,没有人脑灵光。但是航模的“大脑”始终是在地面,在操纵人员的手上。
三、用途不同
无人机更偏向于军事用途或民用特种用途,而航空模型更接近于玩具。昆明劲鹰无人机专业从事航测无人机设备的设计、生产、销售、及航测航拍服务,费用低、技术强、工期短、精度高,是中国技术顶尖的航测航拍无人机设计制造及航飞服务商。
四、组成不同
无人机比航模要复杂。航空模型由飞行平台、动力系统、视距内遥控系统组成。主要是为了大众的观赏性,追求的是外表的像真或是飞行优雅等,科技含量并不高。无人机系统由飞行平台、动力系统、飞控导航系统、链路系统、任务系统、地面站等组成。主要是为了完成特定任务,追求的是系统的任务完成能力,科技含量高。部分高档的航空模型和低档的无人机在飞行平台、动力系统部分并无太大区别。
五、使用不同
无人机多执行超视距任务,最大任务半径上万公里。通过机载导航飞控系统自主飞行。通过链路系统上传控制指令和下传任务信息。航模通常在目视视距范围内飞行,控制半径小于800米,操作人员目视飞机,通过手中的遥控发射机操纵飞机,机上一般没有任务设备。很多无人机系统也有类似航模的能力,可以在视距内直接遥控操作。
六、管理不同
在我国,航空模型由国家体委下属航空运动管理中心管理。在我国,民用无人机由民航局统一管理,军用无人机由军方统一管理。
总结:一架拆除了飞控系统,但是能够在视距内遥控飞行的无人机其实就是一架航空模型。一架安装了飞控系统,能够在超视距自主飞行的航空模型就是一架无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