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10系统安装不了F4的驱动

楼主(2020-06-20):
WIN10系统能连接是F3飞控调参没问题,F4飞控能刷固件,就是不能连接调参。求助。。。。。。。

网友A:
把原有的卸载   在重新安装看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有的卸载   在重新安装看看行不

卸载过几次,都是显示INF不同。还有就是用数据线接APM也是没有COM口,用数传又可以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