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拉和腰推差距怎么怎么大!

楼主(2020-06-20):
以前做的腰推很好飞之后炸鸡了 机翼尾翼都移植到现在这个前拉机身上相当难飞 不知道是那里做的不合理了 谁能指点一二?

网友:
机头再做长点,配重电池就不用顶到头

网友:
看上去电机没有做下拉角!

网友:
检查是否头轻了。

网友:
有没有下拉角?电机反扭严重吗?

楼主(2020-08-07):
之后改了下拉角度还是不好飞

网友A:
不知道是怎么不好飞呢?腰推应该是用的高KV电机一般2200或者2600的 前拉应该用低KV的一般1400或者1000的 LZ用腰推电机做前拉不是速度快就是操控不灵活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怎么不好飞呢?腰推应该是用的高KV电机一般2200或者2600的 前拉应该用低KV的一般1400或者1000的 LZ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