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飞控版本太低,CF调不了,怎么刷固件《菜鸟贴》

楼主(2020-06-21):
我的飞控是F3  EVO的,因为固件版本低不能 用CF调参,相求模友指点怎么刷新固件,求模友解答,非常着急

网友A:
首先,确定确实是CF的,而不是BF的固件

网友:
不懂帮顶,同是EVO貌似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确实是CF的,而不是BF的固件

是cf的,就是不会刷固件,这种情况怎么刷固件呀

网友:
泡泡老师有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