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x求助帖 起码赏我一眼,有酬谢

楼主(2020-06-21):
今天尝试刷写富斯i6x固件,哪想受日食影响失败了。由于我的控本身接头有点松,所以估计是刷写过程中松开结果失败
-----分割线-----
失败后断开连接线,结果不管怎么拨动开关都无法开机

去百度逛了一圈,没有办法。去官网上找,结果好像只有i6可以强刷。许多模友也有相似的问题,不知哪位大佬肯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在线等答复!
没有多少牛逼,但是绝对是我的所有,回帖后私信红包口令

网友A:
我也是i6x还好没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i6x还好没遇到

那你还行吧,刷机是个神坑,建议别入

网友B:
I6倒是刷过很多回  没遇到过这情况 不会赶巧是你电源开关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I6倒是刷过很多回  没遇到过这情况 不会赶巧是你电源开关坏了吧

那请教一下i6强制刷机或者关机恢复出厂设置的办法?

网友C:
萌新求助,按需自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萌新求助,按需自取

能解决就拿走吧,但我估计大佬也不差这一点吧  狗头

网友D:
你不开机重刷一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开机重刷一遍试试

不开机怎么刷?

网友E:
i6x 也可以强制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i6x 也可以强制刷机

跪求强刷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开机怎么刷?

刷过单片机吗

楼主:
USB转ttl串口?原厂刷机线是一样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USB转ttl串口?原厂刷机线是一样的吧

我以前刷杂牌控的时候都是关机同USB转ttl直接刷,没用过富斯,不知道行不行,但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刷杂牌控的时候都是关机同USB转ttl直接刷,没用过富斯,不知道行不行,但你可以试试 ...

就直接拆了接单片机刷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直接拆了接单片机刷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直接拆了接单片机刷程序?

我也不太清楚你的控,我以前用的改装loli3代自己改装版,有直接通主板的刷机接口

网友E:
i6x 不需要 用usb 转 ttl  直接用数据线即可 ,我在附件里 放了一个i6x 数据线的连接方法,我亲自实测的。还有 强刷的方法 就是 用微调键
看附件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i6x 不需要 用usb 转 ttl  直接用数据线即可 ,我在附件里 放了一个i6x 数据线的连接方法,我亲自实测的。 ...

进入强刷模式就可以直接用原厂程序刷机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进入强刷模式就可以直接用原厂程序刷机吗?

可以用原厂程序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原厂程序刷

好像还是不行

网友E:
如果还是不行 那你就换一台电脑试试  看看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 如果还是不行 就可以把遥控器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还是不行 那你就换一台电脑试试  看看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 如果还是不行 就可以把遥控器返厂了  ...

就是懒得返厂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油这样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值得大家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还是不行 那你就换一台电脑试试  看看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 如果还是不行 就可以把遥控器返厂了  ...

重点是笔记本的驱动是一个口一个口的,他不能共用。变砖后就不记得插得哪个口了,能否发一份驱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懒得返厂才。。。

要不买个STlink 编程器 好像就十几块钱 参考一下给 福斯接收机 升级程序的方法 我给你找个B站的连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3g4y1a7CM?from=search&seid=5528410298743422997

网友:
我现在已经不用富斯好长时间了 之前的时候 研究过 程序和硬件  具体怎么弄 你多多自己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买个STlink 编程器 好像就十几块钱 参考一下给 福斯接收机 升级程序的方法 我给你找个B站的连接 ...

视频都是全部看过了才来发帖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重点是笔记本的驱动是一个口一个口的,他不能共用。变砖后就不记得插得哪个口了,能否发一份驱动? ...

驱动精灵扫一下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精灵扫一下 就好了

驱动精灵就很迷了,像我之前刷F3evo(也是个难伺候的主)的时候就显示刷好但实际。。。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都是全部看过了才来发帖的。。。

没法子了 我给我的i6和i6x 刷过无数次的程序 也没有变成砖  而且我有写过一些 垃圾程序 有时候只是刷不上 但是不至于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还是不行 那你就换一台电脑试试  看看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 如果还是不行 就可以把遥控器返厂了  ...

谢谢大佬  拿走吧(就是那四个字)

网友E:
你这个问题  我的确遇到过一次 不过 我换了一台电脑就搞定了  我觉得问题不会那么严重的,多试试 我给你一个i6x 第三方的程序 你试试吧  管理员模式打开 就是 12通道 正常打开就是10通道 都是英文版 连接有效期1天
https://pan.baidu.com/s/1FeR2nUvwXXE-ei_5Fnm4VA 提取码: jp33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问题  我的确遇到过一次 不过 我换了一台电脑就搞定了  我觉得问题不会那么严重的,多试试 我给你一 ...

好,有空试试

网友:
那个12通道的程序 有2进制文件 你应该可以直接通过stlink V2 写进去

网友:
如果还是不行 就返厂或者换一控吧     推荐opentx 系统的  可玩性高 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