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bf软件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0-06-22):
最近开始接触穿越机,买了cc3d,naze32,和f4飞控,刷完bf软件,发现有个同样的问题,就是不管怎么校准,只要是试飞,yaw轴会转,好的时候转个5度左右不动了,厉害是时候会不停的转,如果不修正,可以转360度,曾经问卖f4那个商家,他说这个现象是正常的,请问是真的吗,如果是,怎么能解决啊

网友:
换遥控可解决

网友:
重新刷固件,

楼主:
遥控我用的是富斯i6,以前玩过几个航拍机都还好,然后cc3d用原始的固件稳得比航拍机不差,固件f4没有换,cc3d和naze32换了几乎所有能用的 都试了,不过是3x固件,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是向一个方向转的话,调整一下yaw 的角度应该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