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保护与飞行模式

楼主(2020-06-23):
APM四轴飞行器,在设置了失控返航保护后,为什么在悬停留侍模式下会自行返航飞回来?开启失控保护是否干扰了正常的飞行模式?之前有的模友好像也提到同样类似问题。不知如何解决?谢谢指教!!!

网友:
是不是开启了地理围栏

楼主:
低电压,GPS丢失,地理围栏都没有设置过。只有在设置了PWM失控保护后,就出现了这个情况,不按照正常的飞行指令,自行飞回来。之前从来没有这种情况的。开启PWM失控保护后,能安全返航。问题在哪?

网友(2020-08-05):
你pwm失控返航的油门值设置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