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大佬们谁能看懂这个

楼主(2020-06-24):
1和3电机用不了只有舵机和2号电机能用·是不是1  3的单片没烧写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驱动IC

VCC引脚我们一般接6-12V电压

GND接负极

IN1IN2分别给01电机正转

IN1IN2分别给10电机反转

IN1IN2分别给00电机停止

IN1 或 IN2引脚如果输入PWM信号,
可以实现调速…

楼主:
正面和背面

网友A:
7886是马达驱动IC   不支持舵机吧!你应该测下单片机有没有输出控制信号,再一个是驱动IC是否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86是马达驱动IC   不支持舵机吧!你应该测下单片机有没有输出控制信号,再一个是驱动IC是否损坏了? ...

舵机能用·2号电机也能用·应该没东西坏了·因为买来不怎么用的·怎么测单片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IC

VCC引脚我们一般接6-12V电压

是的·可以调速·就是1  3电机没法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