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入手冲浪者X8(看配置如何),后续转死胖子FPV

楼主(2020-06-26):
时隔5年再来“坑”里,一切从头开始
①X8先看看配制,希望一次到位30分钟以上飞行
②打算后期把X8的动力转到死胖子FPV上,转了还需要调整什么??

楼主:
电机 朗宇X2212 KV1400

楼主:
电机 朗宇X2212 KV1400;电调 好盈乐天40A;舵机 银燕12g金属;电池纠结4S 30C5300,还是3S25C2600;螺旋桨8060(三叶的和刀2种)

网友A:
有加高電機座的話,要3S3500mA以上才壓的住頭,一般的8060漿即可。8060

网友B:
这套动力死胖子飞不了~~~我的死胖子电机28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加高電機座的話,要3S3500mA以上才壓的住頭,一般的8060漿即可。8060

你这说的是后期死胖子上用需要 高电机座、大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动力死胖子飞不了~~~我的死胖子电机2820,

那就后期只换电机、螺旋桨,再配附件。

楼主:
现在这个配制搞X8上还有什么优化调整的??能飞多久??还

网友:
X8用高电机座2216电机8寸桨,电池3s2200或3500,再大就要看电池舱能否放下了,这套在大胖小胖上都用不上,小胖用2814电机4s5000mah以上电池,大胖至少2820电机,电池那就大了去了

网友:
我是覺得不可能共用的。

网友:
慢慢飞:很多人入门机买的冲浪,回到冲浪这个话题,我也推荐大家入门买2216而不是2212,因为很多进阶机2216是可以飞的  2212却不行。
              冲浪用下来的设备刚好可以让小胖飞起来。
           电机:郎宇2代/3代 X2216 2400KV/1400KV (有钱就买三代,一分钱一分货)这里不推荐大家重新购买2216电机,有多少KV的就用多少KV的。
           电调:好盈天行者40A   这个电调足够3S动力下畅飞。有条件的可以买飞腾系列的40A,比较万金油。
           舵机:银燕ES08 MA2 四颗(辉盛舵机千万别买,建议最差也要买08MA2,金属齿只是一个方面)
           电池:3S2200两块 或者3S4200 (冲浪用下来的,直接用就可以,必要时要加配重)
           桨:2400KV用6045桨  1400KV用9060桨,别用5寸三叶,没力气。
            * 本套动力会很肉。但是足够飞了,续航肯定不是特别理想尤其是2400KV,想体验小胖的真正魅力还是要换动力的,请往下看
            *当你买小胖的时候外箱会印着2836这个官方推荐的电机,这个对标下来就是2216.这也是厂家最开始给小胖的定位,实际上已经落伍了,
              小胖远不如此
......

本文作者:Acc FPV 工作室-Accelerator

网友:
转给大家看看

楼主:
明白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