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控菜单按键

楼主(2020-06-26):
第一次做控,看原理图基本上没啥问题,就是想取消一些按键。但是没搞明白菜单的加减键和确定返回按键分别是哪几个端口。
望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不能取消因为和微调公用的

楼主:
这个知道,看图上好像是用到5个按键。不知道最少需要几个按键来进行菜单操作分别是哪几个按键。菜单键肯定不能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看图上好像是用到5个按键。不知道最少需要几个按键来进行菜单操作分别是哪几个按键。菜单键肯定 ...

你取消按键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楼主:
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主要是用不到通道的微调按键

网友:
如果嫌占地方,直接用五向开关代替,如果只是觉得用不到,不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