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和i6x 强制进入刷机模式和接线图

楼主(2020-06-27):
i6 需要用usb转ttl 的线
或者直接买一个刷机线也行

在刷机的时候 建议用焊接的方式 比较稳定

刷机有风险 本帖只提供连线方式 如刷成砖了 自负哈

网友A:
强刷有什么用请赐教,萌新一点也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强刷有什么用请赐教,萌新一点也不懂

把英文系统刷成中文的,还有增加通道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刷有什么用请赐教,萌新一点也不懂

一般情况下 强刷和正常刷机 是异曲同工的

唯一不同的是 比如 你在正常情况下刷机 可能没刷成功 或者刷成“假砖”了,然后你正常开机 遥控器没有任何反应,正常人的理解就是 遥控器坏了,那么这个时候 就可以用强制刷机模式了  刷机过程需要给遥控器安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英文系统刷成中文的,还有增加通道数

i6x 官方程序本来就支持 中文 和 10通道  只不过需要设置一下 当然我还有英文版12通道的程序 多出来的两个通道主要应用在rssi 信息回传

网友:
这个好,先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i6x 官方程序本来就支持 中文 和 10通道  只不过需要设置一下 当然我还有英文版12通道的程序 多出来的两 ...

哦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 强刷和正常刷机 是异曲同工的

唯一不同的是 比如 你在正常情况下刷机 可能没刷成功 或者刷成 ...

就是把被你刷成砖的机子救回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被你刷成砖的机子救回来呗

差不多就这意思吧

网友:
厉害啊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