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 飞不起来 一给油就侧偏 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20-06-27):
第一次弄这玩意 前面遇到电机无法解锁的情况 好不容易搞好了 心想这下能飞了  还是不行 都炸了好几次了。。。。。

网友:
桨  电机转向

网友:
加速度计校准了吗  连接地面站看看水平是否正确

网友:
检查电机转向,桨正反(都是向下吹风),还不行就先拔电调,将飞控平放,接电脑地面站,推油,看地面站上油门输出是不是一样

网友(2021-07-19):
以前调双发差速的时候,正反桨先检查,装对了桨,再调电机正反转,所有电机向下吹风;然后少给油,手抓着倾斜了看电机快慢,调电机位置

网友(2022-03-31):
我的也一样,感觉随时都会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