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刷不了字库

楼主(2020-06-28):
是什么原因刷不了字库,换了好几个字库也不行。固件是2.2的

网友A:
估计328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328坏了

我这个osd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刷不了字库。也可以正常刷固件

网友:
看下泡泡老师的教程,有一个维修教程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不知道哦。你就一个图啥也不是

网友:
不知道哦。你就一个图啥也不是 与航模有关的

楼主:
可以了,谢谢各位的指导

楼主:
是连接器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