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大佬帮帮我吧·这个怎么破

楼主(2020-06-28):
(图片)

网友:
连接飞控后在电脑设备管理器查看驱动是否安装,有黄色问号就是没装驱动,装好驱动再查看端口在com几,调参软件就选com几,选择自动连接,这样电脑一连飞控就自动连接了

网友:
用的什么飞控,是不是你的固件不支持bf

网友:
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
1.端口号选择是否正确
2.驱动打上没?如果没有下载驱动精灵等软件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