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固定翼飞机-振动问题

楼主(2020-06-29):
飞机采用两种材料打印完成,分别是ABS-M30和PLA1.75.采用的是Fortus 450ms和RAISE N2plus。在进行悬停测试的时候,会发现机翼末端会随着不断加速而震动加强,与此同时,舵机板也会不停的振动,请问大家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吗?目前振动的部位均是采用ABS材料打印完成,且暂定问题是ABS材料刚度不够,还请问还有别的其他可能吗和解决办法?

网友A:
打印的没做过,不了解。楼主能说说打印的飞机多大翼展,空机重量和制作成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的没做过,不了解。楼主能说说打印的飞机多大翼展,空机重量和制作成本吗? ...

前两个说不了,至于制作成本的话,绘图++打印+修改差不多就这三个。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已被采用。

网友B:
楼主问一下,打印的时候填充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一下,打印的时候填充多少

打印机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