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25元遥控器改萝丽3

楼主(2020-07-01):
25元遥控器改萝丽3

网友:
不错 顶一个,买了个15的还没空改

网友A:
15元的控看起来不错,就是中间三个横把是啥?3个通道?PCB有8个按键,外围四个是干啥的?控的表面没那么多按键啊???

网友:
马上下载楼主的15元板子!!!

网友:
楼主能给个15元的PCB吗

网友:
发个零件清单吧!最好有淘宝链接

网友:
我眼泪都哭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发几张元件焊好的图嘛?只有PCB板小白看的有些头疼

遥控器改萝丽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元的控看起来不错,就是中间三个横把是啥?3个通道?PCB有8个按键,外围四个是干啥的?控的表面没那么多 ...

遥控器改萝丽3

中间三个是推拉电位器分别是旋钮1,旋钮2,旋钮3。
8个按键从上向下分别是CH4-R,CH2-U,CH4-L,CH2-D,MENU,CH1-L,无用(要焊接),CH1-R.
2个三段开关省略,3个两段开关在上面用原遥控器按键加一个电源开关

楼主:
萝丽3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萝丽3遥控器

求解?电阻R3型号,用来做什么的?
R3右边夸发射模块的是发光二极管?用来做什么的?
OLED的接口是什么型号的,固件是用群里萝莉固件集合里的吗?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

网友C:
求R3型号,发光二极管型号,求C7,C8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R3型号,发光二极管型号,求C7,C8型号

R3 500Ω
3m'm发光二极管 (需要用锉刀锉成扁形)
C7,C8  30pF

网友:
看你的图上C4,5,6用的都是104的陶瓷吧

网友:
贴片都是0805吧!C1,2,3用的是16v100u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