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小白关于15元控改萝莉遥控的求助

楼主(2020-07-02):
好中意15元控的外形,在51论坛
http://www.51hei.com/bbs/dpj-188324-1.html 找了板子下载打板,和萝莉的原理图是有改动的,原文作者没回复,特来求助
不知道1中的三级管?8050的作用,还有2,3,4,5四个按键是做啥的?导出的元件表也有点蒙圈

网友:
不知道1中的三级管?8050的作用,还有2,3,4,5四个按键是做啥的?
1 用来增加蜂鸣器音量。感觉没必要加 直接把蜂鸣器的贴纸撕开声音就很大了
2.3.4.5.按键用来接到菜单键。
叫声大哥继续解答你问题  哈哈

楼主:
大神啊,你比大哥都很,先告诉我下怎么把多发的那两个帖子删除了吧

网友:
标题改下叫网络卡顿多发了  就完事

网友A:
其实他的板子接线端扣有点别扭。
我也画了板子比他工整  哈哈

楼主:
我是用这个结合萝莉3原理图反推的,看到元件表里对不上就有点懵

楼主:
能再帮助看看元件表吗

网友A:
他LED加装的那个点下显示10K不知道意义何在。
加个0R或线路直接焊接起来
其他有10K 20K 几个104电容 10FU坦电容
3.3稳压管旁边的是104 和10UF坦电容

楼主:
我看了下萝莉3的图,菜单那几个键不是应该对应CH2+什么的吗,多出来的那几个BUT是连哪的没懂

楼主:
不是应该用CH1,2,4+,-和menu7个做菜单键吗?这4个BUT啥意思呢?

楼主:
这个用的是12le,说是3.3的,要改5.0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LED加装的那个点下显示10K不知道意义何在。
加个0R或线路直接焊接起来
其他有10K 20K 几个104电容 10FU坦 ...

高手啊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LED加装的那个点下显示10K不知道意义何在。
加个0R或线路直接焊接起来
其他有10K 20K 几个104电容 10FU坦 ...

高手啊哥们厉害了

楼主:
nishugong大哥!这图里面没有20K电阻啊,是用什么替代的呢?

网友:
有没看到PPM白色字上面的焊点 那是20K和10K的焊接位置
竖着来焊 不要横着焊
这是测量电池的电阻

网友:
预留的按键位置是要焊接飞线的。
4个按键。还差3个按键 可以用5向开关接起来或者用遥控器本身的最上面4个按键用3个接上也行
这遥控器总共有8个按键

网友:
总共没几个零件呀,多看看萝莉原图呀

楼主:
不知道原作者弄的30R电阻啥意思

楼主:
求助啦!就差BL9195这个稳压找不到啦,淘宝上没得卖吧,能用其他的型号的元件代替吗?

网友:
BL9195立创商城有卖的,我也正在弄,一头懵

楼主:
我感觉这个尺寸有点大啊

网友A:
电路修改下 ,不用照他那样接稳压管的
他的改装版跟那个原15元控板子尺寸一样不会大或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修改下 ,不用照他那样接稳压管的
他的改装版跟那个原15元控板子尺寸一样不会大或小 ...

晕菜了,那个twl66630又发了个修改版,把原来的三极管换掉了,弄了个817C(DPI4),三个文件还不是合并解压的,更加蒙圈了

楼主:
nishugong 赶快来指点迷津啊小白关于15元控改萝莉遥控的求助  作者:thehands 1731 小白关于15元控改萝莉遥控的求助  作者:thehands 2794 小白关于15元控改萝莉遥控的求助  作者:thehands 5570

楼主:
每日一顶,拜求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日一顶,拜求答案

大哥,你这个板子怎么样了?我也想用这个遥控器改个

楼主:
我白,还没问到,还没弄懂

网友A:
今天零件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他的板子接线端扣有点别扭。
我也画了板子比他工整  哈哈

看得出来大哥是高手!我也想拿这个遥控改个,大哥说您也画过这个板子,恳请大哥能分享给小弟吗?谢谢您了!祝您发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零件到货。

大哥,在吗?请问您的控做好了吗?麻烦您能发下您的元件清单行吗?谢谢您了!

网友(2020-08-25):
4个对应的是原控中间上的4个按键 应该是调菜单用的 我也打了这个板子 还没到 感觉配件和萝莉的配件应该一样 发布者只挖了坑 自己做没做都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