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三代控求助

楼主(2020-07-02):
前一阵做的萝莉三代控,当时测试正常,也飞了几个起落都没问题。这次就开不了机了,只有充电时能开机,还显示电池电量2.5V(我用的是1s方案不是电池的问题,用万用表测电池4.04V很正常
求大神解答

网友:
电源输入电路端加个电解电容试试

楼主:
求助,在线等

网友:
板子发图看下

楼主:
就是三代控pcb,没改啥,就是把按钮换成了五向按钮

网友A:
拍张电路板图发出来看看
有没测量稳压管输出多少
电容击穿也会出问题。表现为短路了
摸下电路板看看又没那里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张电路板图发出来看看
有没测量稳压管输出多少
电容击穿也会出问题。表现为短路了

谢谢,我检查检查

楼主:
怀疑是肖特基二极管的事。
一般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导通时电阻多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