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不会用怎么办?贴心使用指南

楼主(2020-07-03):
Hi

大家好

我是穿越义诊华佗

艾医师

关注我们的朋友都知道

最近艾哥悄悄上线了一档新栏目

是一个解决穿越机疑难杂症服务栏目

你在这里能得到专业的穿越机知识

和千万飞手交流科学爽飞的经验

「 炸机诊所 」

为学习型飞手服务

今天

艾哥就来追逐远古时代的后台提问

       在组装穿越机路上

电烙铁万万不能少

不应该是Money?

电烙铁是焊接电子电路的主要工具

依靠其内部电阻丝产生的热量传递到烙铁头

融化焊锡

在被焊物和电路铜皮上形成焊点连接

焊点的好坏直接影响电路的工作状态

简单讲就是

你焊活不好

将影响飞机飞不起来!!

所以关于电烙铁的正确使用非常关键⚠️

设备清单

1、电烙铁:推荐使用可以设定温度的恒温焊台,使用相对安全方便,其他亦可;

2、焊锡:含有助焊剂的焊锡即可,建议选择无铅焊锡或者含银焊锡;

3、焊接支架:可用夹具固定电路板、线缆等进行焊接,亦可选配带放大镜的款式;

4、镊子:直头或弯头,用于在焊接时夹取、固定部件;

5、剪钳:用于裁剪线缆剥线等;

6、高温海绵:耐高温,吸水后膨胀,用于清洁烙铁头;

7、PCB练习板:在正式焊接前熟练使用技巧;

8、万用电表:可选,用于焊接完成后检查电路;

9、烙铁头:尖头、圆头、马蹄头、刀头;

操作步骤

检查

首先进行电烙铁的外部观察。主要检查电烙铁整体有无破损、电源线有无烧损、裸露导线、插头是否紧固等现象。

准备

新烙铁使用前,先将一小段焊锡丝缠绕在烙铁头上,然后给电烙铁通电加温,温度足够高时焊锡丝会融化并均匀地镀在烙铁头上,这样做可以防止烙铁头表面氧化导致无法上锡。

搪锡

将要锡焊的元器件引线或导电的焊接部位预先用焊锡润湿,这样做可以便于焊接。(如下图)

控温

视熟练度调整烙铁头温度,温度高,焊接速度快,如果焊点出现灰暗或锡成珠子滚动,说明温度太高,把助焊剂蒸发掉了。

操作

首先烙铁头与工作台面夹角45°左右,点入焊件(元器件),大约1秒后,左手持焊锡丝,在元件对面也成45度角度点入,等待元件上的锡熔化后,先把锡丝撒离,约1秒后,再将烙铁头移开,通过烙铁传过来的热量融化焊锡,形成焊点。

撤烙铁时轻轻旋转一下,可保持焊点适当的焊料。注意焊接时间一定不要过长,以3秒钟以内为宜。

时间过长容易使铜皮脱落。在焊锡凝固之前不要使焊件移动或振动,特别使用镊子夹住焊件时一定要等焊锡凝固再移去镊子。焊点形成后,把烙铁向上提起,焊接工作大功告成!

注意事项

1、保证操作时四周通风,避免有什么意外发生;

2、动作幅度不易太大,万一飞溅出来,怕是要毁容,记得戴好护目镜⚠️

看护目镜!不是妹子!也不是鞋!

旧电烙铁快速高效复活处理方法

由于高温下锡对铜有极强的侵蚀性,导致烙铁头很快地腐蚀氧化,很多手痒的艾粉选择直接用锉刀修正

正确姿势在这里:手握电烙铁手柄,把氧化了的烙铁头浸入盛有酒精的容器中,经1~2分钟取出,氧化物就彻底、干净地除掉了,烙铁头焕然一新。

电烙铁品牌选购攻略

品牌:黄花

艾哥点评:

性价比最高,非常适合刚入坑的萌新~

品牌:白光

艾哥点评:

是最值得买的大牌!拆消静电焊台你值得拥有!特别适合安静作业的飞友。

品牌:安泰信

艾哥点评:

是飞友口碑品牌,实用与颜值绝对在线~

不管你买什么牌子的

记得要买带恒温功能的电烙铁!!

网友:
这个简单,手拿住烙铁的金属部分,然后粘助焊剂,上锡,可能第一次用手有点疼,不过都是正常现象

网友:
我靠,我怎么发了五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