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元星球大战遥控器改装萝丽控遥控器PCB图纸修正版

楼主(2020-07-03):
15元星球大战遥控器改装萝丽控遥控器PCB图纸修正版

上一版有点小bug 这个修正了!

补充内容 (2020-8-19 11:00):
没币的看这里:http://lll.bz/LL

补充内容 (2021-3-4 22:46):
没币的看这里!!!
之前的连接如果失效请使用新连接:
https://www.geediy.com/post/21.html

补充内容 (2021-9-23 23:11):
之前连接已失效!没币的在这里下载:https://www.lbmx.cn/post/4.html

楼主(2020-10-13):
引用 网友A:
昨晚把钽电容换成了10uf的电解电容结果还是一样,我又把稳压芯片换成ams1117结果还是一样,感觉不像是电源 ...

测量一下电压对不对 还有你刷固件的时候 单片机时钟选择12M频率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我做好了,没什么问题,但是接收做好通电,指示灯会快闪几次然后就没反应了,怎么回事,我短接56通 ...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无线模块问题 还有就是LDO两头的滤波电容用好点的  用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我制作的时候因为没注意买错芯片了,将STC12LE5A60S2芯片买错成了STC12C5A60S2 ...

可以的

楼主(2020-08-10):
有人在上面发广告了 快来管管

楼主(2020-07-11):
引用 网友B:
817C是个什么东东,我正要按你原来的图弄呢!

817C是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文件不是合并解压缩的啊!!!

是分卷压损的啊

网友(2022-04-08):
有人做了吗,干扰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测过了,是3.3V,刷写固件也调整了频率到12M的

重新刷一遍应该就好了

楼主(2020-11-02):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这个遥控器使用上遇到点问题,找了好久才在淘宝有家店找到了一张萝丽控的菜单说明图,这个菜单跟 ...

A13固件就这样 只有作者能改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大佬解答,网上制作的教程很多,但是使用教程很少,里面的功能好多都不会用,但是自己能做一个遥 ...

好的 别客气

网友B(2020-07-05):
三个文件不是合并解压缩的啊!!!

网友B:
817C是个什么东东,我正要按你原来的图弄呢!

网友(2020-08-14):
引用 楼主:
有人在上面发广告了 快来管管

已删除。

网友:
有焊接好的成品吗 让大伙观摩观摩

网友:
哪位大佬弄好了,发个图看看呗!

网友A(2020-09-30):
你好,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我制作的时候因为没注意买错芯片了,将STC12LE5A60S2芯片买错成了STC12C5A60S2,我看了下这两个芯片只是工作电压不同,我仔细看了下PCB上面芯片,屏幕和发射模块是三个BL9195单独供电的,我可以不可以直接将其中两个BL9195换成662K3.3,图中的芯片供电BL9195换成1117的5V芯片,供电使用2S锂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遥控器我做好了,没什么问题,但是接收做好通电,指示灯会快闪几次然后就没反应了,怎么回事,我短接56通道信号想对频也是这样,通电就快闪几次,我做了2个都是这样,模块用了两种都是一样,固件用的828最新的那个,后来换原版A10.5也一样

网友:
模块有个是耀泽,有个是便宜的3块多的那个,我查了模块的引脚,排序跟pcb上的一致的,我也用万用表全部测了一遍,焊接没什么问题,我也怀疑是不是滤波钽电容的问题,我手上没有其他钽电容,但是有10uf的电解电容,我可不可以直接把2个钽电容用10uf的直插电解电容代换来测试?我也想不通是哪里的问题,焊接我是用的热风枪加锡膏,正常来说焊接应该比较好了。而且遥控器上用的也是这个电容和662k稳压芯片,遥控都没有问题。

网友A:
昨晚把钽电容换成了10uf的电解电容结果还是一样,我又把稳压芯片换成ams1117结果还是一样,感觉不像是电源问题,模块的话我仔细检查了焊接和引脚,也没什么问题,昨晚又重新焊了一个,结果还是一个样,现在我完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电源开始直接连的电脑usb,后来又用电调供电、1s电池直接插,5V稳压模块供电,都试过了,结果都一样,都是通电快闪几下就没反应了。
昨晚搞了一晚上,把能想到出问题的地方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都快搞崩溃了,麻烦帮忙看看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一下电压对不对 还有你刷固件的时候 单片机时钟选择12M频率了么

电压测过了,是3.3V,刷写固件也调整了频率到12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测过了,是3.3V,刷写固件也调整了频率到12M的

你刷的是我改的同时输出PPM和舵机信号固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测过了,是3.3V,刷写固件也调整了频率到12M的

对了 我在焊接无线模块的时候 在模块和接收板子之间垫了一层绝缘胶带 不知道有没有关

网友:
无线模块应该用哪一种,是不是这个模块的问题,我用的耀泽和便宜的那个3元多的模块都是这样,这两种模块引脚应该是对的上pcb的,我专门对了pcb的引脚路线,跟论坛里的6通电路图也对的上,pcb没问题,总共也没几个元件,我看了下源码,快闪5次就是无线模块检查没通过

我能想到的都检查过了,不过我不是学这个的,都是我自己的理解,麻烦帮我看下那里我分析错了,看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
眼看就做好了,结果在这里卡住了,就差这临门一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刷的是我改的同时输出PPM和舵机信号固件么?

我文件夹里的四个固件都刷了,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 我在焊接无线模块的时候 在模块和接收板子之间垫了一层绝缘胶带 不知道有没有关 ...

这个我没有加,晚上我回去试一下,非常感谢解答,不过从pcb上看应该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有绝缘层,固定的几个焊点我用万用笔测量了都是断开的,没有跟地线连接,都是互不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没有加,晚上我回去试一下,非常感谢解答,不过从pcb上看应该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有绝缘层,固定 ...

集芯微的模块 和 泽耀的模块 我都试过 都没问题  这个接收机我做了很多了 也都没问题 目前成功率是100%  模块只要脚定义一样 就不会有问题的 你试试加绝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没有加,晚上我回去试一下,非常感谢解答,不过从pcb上看应该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有绝缘层,固定 ...

https://www.geediy.com/post/21.html 另外你可以到这个链接里面下载最新的3代8通同时输出ppm和舵机信号固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geediy.com/post/21.html 另外你可以到这个链接里面下载最新的3代8通同时输出ppm和舵机信号 ...

非常感谢楼主的解答,昨晚终于找到原因了,是模块的引脚定义不对,我开始加了绝缘胶带再焊接,还是不行,又把固件全部刷了一遍也不行,越想越不对,就把卖家发了资料重新看了一遍,最后根据NRF24L01的引脚定义用万用表一个个去找模块的每个脚定义,最后发现卖家发我的定义图是错的,这个3元多的模块GND没在8脚而是在2脚,重新飞线连接之后成功对频了。泽耀的那个模块引脚是对的,但是估计是我焊接或者热风枪吹的时候那里弄坏了,反正一直连不上,不过只要有能用的就OK了。

网友A:
对了,还有一个不影响使用的小问题,就是那个遥控器的电压检测,界面上一直显示的5V-USB,不是显示电池的电压怎么设置啊,我遥控器的供电用的1S的锂电,或者是哪里设置没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还有一个不影响使用的小问题,就是那个遥控器的电压检测,界面上一直显示的5V-USB,不是显示电池的电 ...

1S的话应该用12LE5A60S2   第一次开机时也要选择用12LE 还有电压检测的两个电阻别焊错 20K和10K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S的话应该用12LE5A60S2   第一次开机时也要选择用12LE 还有电压检测的两个电阻别焊错 20K和10K的  ...

我第一次开机屏幕显示亮度太低看不清,直接乱点了,所以每看到开始的芯片选择界面,后面开机也没有进入这个界面,怎么能再次显示这个芯片选择界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开机屏幕显示亮度太低看不清,直接乱点了,所以每看到开始的芯片选择界面,后面开机也没有进入这 ...

恢复出厂设置  或者按住菜单键再开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  或者按住菜单键再开机

非常感谢大佬解答,网上制作的教程很多,但是使用教程很少,里面的功能好多都不会用,但是自己能做一个遥控器还是开心。虽然都是根据大佬的教程来做的,但是做这个遥控还是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从啥都不懂一头雾水,到现在晓得什么叫单片机,滤波电容,什么是程序,软件也晓得AD,keilu是干啥的了。最后再次感谢楼主的分享和详细的解答

网友A(2020-11-01):
大佬,我这个遥控器使用上遇到点问题,找了好久才在淘宝有家店找到了一张萝丽控的菜单说明图,这个菜单跟我刷的A13固件菜单只是多了一个快速对频,其他都一样,但是我的控在模型管理菜单里,第一个选择菜单里只有6个模型可以选择,只是简单了一到六6个选项,命名和复制两个选项按任何键都没反应,这个是本来就是这样还是哪里设置不对?

另外这个控主界面SU27能改吗,我现在基本不玩飞机了,看到那个SU27感觉好丑

网友(2022-04-15):
我做了啊,还可以,我玩车效果很好,模块用好的应该能控很远,群里有萝莉控飞14公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我做好了,没什么问题,但是接收做好通电,指示灯会快闪几次然后就没反应了,怎么回事,我短接56通 ...

无线模块的原因,我出现过同样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