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你的APM履带车:改装4G高清图传无限距离遥控

楼主(2020-07-03):
现在市面上能用于开源APM的4G图传数传一体模块或则遥控器,价格都在千元以上,让无数想通过4G控制无人机无人车的朋友纠结不已。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改装教程,不用额外掏钱买设备,就能轻松实现对履带车的4G控制。满足大家一直以来想突破遥控距离的愿望!本着省钱省事功能强大原则,硬件上就是利用了大家手中的安卓手机(也可用香橙派开发板/手机开发板)来代替4G、5G模块,使用 冉冉科技 研发的这款手机APP,将无人机、无人车等设备与APM或PIX等飞控、遥控器的数据通信进行贯通。
手机可以当作是图传、数传、音传的一体设备,图传延迟最低可以达到130毫秒、数传最低可以达到30毫秒、音传可以开启进行远程实时通话。既可以利用头追远程控制云台,也可以使用遥控器上的7、8通道远程控制云台。既可以用手机地面站上的虚拟摇杆对模型进行控制,也可以把手机模拟成方向盘、飞行摇杆对设备进行远程操作。

未来手机实现5G通讯,将更大程度的提升大家的操作体验,让你的想法走的更远。

一、需要准备的硬件:

1. APM履带车标准版一套:链接:https://shop111333.cn/nmcZLN

2. 安卓7系统以上的手机2部,手机需要有OTG功能,简单来说就是手机可直接读取U盘。有些手机OTG功能默认是是开启的,没有开启的需要在设置里打开这个功能。

3. OTG连接线:一头是microUSB(或则type-C),一头是microUSB。

4. 自制手机支架一个。

二、需要准备的软件:

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IIF1jqHZFNt9ktjzRRFoLg
提取码:m4i4

需要下载小车固件。下载并安装missionplanner调试软件。

三、改装教程:

3.1 飞控的设置:

3.1.1 用安卓手机数据线将飞控和电脑连接

打开MP地面站软件,右上角选择端口号(com),波特率115200,不要点连接!

3.1.2 点击 初始设置——安装固件——右下角点击 加载自定义固件——选择前面下载的小车固件,等待1分钟左右固件会自动下载到飞控。

点击安装固件页面会弹出一个错误对话框,是因为无法连接国外的服务器,不用管,点关闭即可。

3.1.3 固件下载完成,再点击右上角的连接;

3.1.4 点击 初始设置——必要硬件——飞行模式,将所有模式选成手动(manual),保存模式:

3.1.5 点击 初始设置——必要硬件——故障保护

右边电台,选择disabled。

地面站,勾选启用地面站故障保护。

点击右上角断开连接,重新插拔一下飞控数据线,然后重新连接,看是否红色字体从hold变为manual。

3.1.6 点击 配置/调试——标准参数——查找 failsafe action, 选择hold——写入参数:

3.1.7 点击 配置/调试——全部参数表——查找 RC4,找到RC4_FUNCTION,把值改成1,写入参数:

飞控设置完毕!

3.2 手机设置

3.2.1 在两个手机上分别安装冉冉APP,启动APP,使用手机注册,进入使用界面。

3.2.2 手机配对
一个手机作为设备端,使用时需要安装在小车上。点击我是设备端,会生成一个二维码;另外一个手机选择我是控制端,扫描设备端的二维码进行配对。正常情况下很快就会配对成功。如果配对过程很慢,或不成功,请检查网络是否有问题。手机可以先关闭WIFI,只使用4G信号进行配对。网络信号较差的环境不能使用。
配对成功后会自动进入操作界面,控制端手机能看到设备端手机实时回传的视频。

3.2.3 点击控制端手机屏幕右上角,会出现3个点,点击进入菜单

3.2.4 选择航点界面,这实际上就是手机地面站的操作端

3.2.5 点击左上角3条横杆,进入菜单,点击设置

3.2.6 选择操作,勾选 固定虚拟摇杆,这样不至于虚拟摇杆到处跑动不好控制。不勾选美国手,使用日本手,这样右边虚拟摇杆就能控制小车的前后和左右,个人感觉比较方便。如果不习惯,也可以勾选美国手,这样左边虚拟摇杆上下控制小车前后,右边虚拟左右控制小车方向。

设置完成,点击主界面回到之前的实时视频回传页面。

两个手机都需要重启APP。

退出APP不要点菜单里面的退出,那样会回到之前手机配对的界面。

退出APP直接点手机返回按钮退出即可。

3.3 测试小车
第一次测试,把履带车架起来,车轮离地。自己DIY做个支架将手机固定在小车上,用OTG线将手机和飞控连接,此时飞控因为手机供电会启动,手机也会自动开启冉冉APP(没有自动开启的可手动开启),此时没有接电池。控制端也启动冉冉APP,只要网络正常,起动后会自动连接设备端。如果在室内,它会语音报警没有GPS,这个不影响,我们使用的是手机手动遥控,不需要GPS定位。试着移动虚拟摇杆,控制小车前后,看看轮子是否正常转动。

今天的教程是最基本的操作,以后会逐渐介绍更多的玩法。大家也可以自己摸索,欢迎进群讨论。

玩转你的APM履带车---改装4G高清图传无限距离遥控(2)
https://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1308&fromuid=2899
(出处: 模吧)

网友:
玩转你的APM履带车---改装4G高清图传无限距离遥控(2)
https://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1308&fromuid=95617
(出处: 模吧)

网友:
回帖是种美德!

网友:
楼主好   请问不用APM 飞控   比如单片机  能用冉冉APP简单实现小车的无线距离遥控吗   不需要定位啥的数传信息

网友(2020-08-06):
实践是成功的锄头,锄把地,说不定就挖出金矿了

网友(2020-10-13):
踩个点,以后看能试试吗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刚好有设备,看看也搞个玩。

网友:
请问楼主,我想知道,在模型端的手机显示  操纵端的图像么?

网友(2021-03-12):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网友:
这个厉害啊,小手一抖牛币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