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齿轮孔径过大,怎么办??

楼主(2020-07-03):
小弟向各位大大请教一个问题?
由于是新手,刚入手K100,因为电机烧掉,换了同型号新电机,但是铜齿轮的孔径,有点大,导致飞行时会掉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在此求教高手协助!!!

网友:
没办法,只能更换。强行使用,不同心,不牢固

楼主:
哇,那真的没得救了!

网友:
齿轮模数不一样…没法用!

网友:
如果是孔大了!可以往轴上套一个管,加万能焊丝固定。当然最好是换齿轮了!

网友:
大的不多就粘上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提供意见!! 那如果使用缺氧胶黏上可行吗?

网友:
胶是黏不住的,可以用电烙铁在齿轮l孔里烫上满焊锡,趁焊锡未凝固前再把齿轮装上电机轴。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