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你的APM履带车---改装4G高清图传无限距离遥控(2)

楼主(2020-07-05):
前面一节教程介绍了如何设置APM飞控,改装履带车使用4G手机控制(玩转你的APM履带车---改装4G高清图传无限距离遥控(1))。但是在使用的时候,手机的虚拟摇杆显得不是那么方便,精准度没有遥控器摇杆那么好。这节教程我们就介绍如何使用遥控器连接手机控制履带车。

大家先要知道,直接使用遥控器控制APM飞控,是通过遥控器发出的2.4G无线电信号,遥控器接收机接收到信号再传给飞控。履带车由于在地面行驶,无线电信号衰减很快,所以普通的方法一般室外空旷处遥控距离300~500米左右(有阻挡或者干扰,这个距离还会大幅度缩短)。现在我们使用冉冉APP改装,是把遥控器连接控制端手机,将遥控器摇杆的控制信号通过手机转变成4G信号,设备端手机接收到控制信号,再传给飞控。因此理论上讲使用遥控器也不会受到距离的限制。这里我们不使用遥控器的接收机。

冉冉APP控制方案

一、需要准备的硬件

  • 黄金战士加密狗及连接线,如下所示:

  • 遥控器一个,本文以履带车套餐搭配的富斯I6遥控器为例。乐迪AT9S遥控器、华科尔、天地飞等航模遥控器均可,使用大同小异。

二、需要准备的软件

   1.冉冉APP (前面的教程里已经安装好)

三、改装过程

  • 前面我们已经安装并注册了冉冉APP,设备端手机打开APP,用OTG线连接到飞控microUSB口,将手机安装在支架上:

    设备端手机连接飞控

  • 控制端手机通过加密狗和连接线连接到遥控器的调试端口:

    操作端手机通过加密狗连接遥控器

  • 控制端打开APP,会弹出询问 该设备是否默认打开“冉冉APP”,点确定,虚拟摇杆会消失,如上图所示。说明遥控器通过加密狗已经连接到控制端手机;

  • 将遥控器左边油门摇杆置于50%的位置,小车接上电池,就可以通过遥控器摇杆对小车进行控制了。

  • 开启语音对讲功能:

    点击屏幕右上角3个点,进入菜单

    点击 第一项 静音。默认情况下没有打开,点击静音后再点击开启语音,这样就开启了对讲功能。

四、操作视频

五、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 由于我们使用的富斯I6遥控器,左手油门不会自动回中,所以在小车接动力电池之前要将油门摇杆置于50%位置,不然电调不会初始化会一直  滴~滴~响。

    动手能力强的同学可以将富斯遥控器改成双回中,这样操作更方便;

  • 加密狗上的开关拨到PhoenixRC位置;

  • 我们测试时使用小米手机安装始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原因未知,估计是系统不兼容;后来改用华为手机测试成功,记得手机一定要打开OTG功能或则USB调试功能;其他品牌手机未能一一测试,大家试用后可进群分享一下自己品牌的手机是否能正常使用;

  • 经测试不是所有模拟器加密狗手机都能识别,老款不带开关的凤凰八合一模拟器不好使;

  • APP版本最好升级到最新版,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Q7hBvATJFBr8c8OWaXnjg

    提取码:1j9p

  • 网络是否稳定影响比较大,一定要在网络良好的情况下使用,不然配对都可能不会成功,建议多试几次。

补充:舵机转向四轮车改装方案

冉冉科技官方有提供对舵机转向的RC遥控车的改装教程,为方便模友改装,部分内容摘录如下,供大家参考:

  • 拆下车盖,将遥控接收机盖子拆开:

  • 将两条线从接收机上拔下来,舵机线插入apm飞控输出端(output)CH1,电调线插入apm飞控输出端(output)CH3,注意正负:

3.飞控设置和APP的基本使用,可参考我们之前的履带车改装教程:玩转你的APM履带车---改装4G高清图传无限距离遥控(1)
也可参考官方教程链接:http://www.ranran2018.com/p3/cms ... F9CA9A152B173463258

还有很多好玩的功能,我们下节教程继续分享。

网友:
履带好评!就是看着有点复杂

网友:
请问楼主,两部手机都需要带4G手机卡的吗?加密狗在哪里买?

网友:
APM又有新用处啊,APM是不是要刷车的固件?我看咸鱼最便宜的变形APM才35一个,有机会试试!感觉放在船上比较好,路面上容易被人捡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