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看:小四轴飞行器烧了两元件

楼主(2020-07-05):
这是什么元件,小四轴飞行器烧了两元件,大神帮我看看是什么。想买回来维修。元件上有312L还是什么312C看不太懂。

网友:
图片看得不是很清楚,可能是贴片开关三级管。

网友:
一个三极管 一个电阻吧

网友A:
板子是对称的 看看左边那个三极管和电阻型号 买回来换上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B:
驱动空心杯的SOM管,另一个应该是104电容

网友:
一个MOS管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是对称的 看看左边那个三极管和电阻型号 买回来换上问题就不大了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是对称的 看看左边那个三极管和电阻型号 买回来换上问题就不大了

买不到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空心杯的SOM管,另一个应该是104电容

淘宝没有这种,可以没其他代替吗?

网友(2021-01-06):
去买几个同样主板来拆!看深水宝垃圾佬或者小黄鱼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