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大疆DJI FPV遥控器玩穿越机模拟器的方法

楼主(2020-07-06):
首先是大疆的这个遥控器支持的是PPM输出,所以需要使用加密狗才能和让电脑接收遥控器的摇杆信号,不是直接用耳机线或者USB-C线哈。

加密狗长这个样子,一头3.5mm的母头,一头是USB-A的接口,买了这个的时候会有一个双公头的3.5mm线,直接连接在加密狗和遥控器的3.5mm接口。

在安装了这个之后需要在电脑安装驱动,安装完成后用管理员权限打开,然后右键点击选择Realflight G3.5即可,然后就可以去模拟器里面设置遥控器的摇杆对应和参数了。

根据加密狗不同参数设置可能不一样,建议小伙伴把这几个参数都挨个点一下,看看哪个能用就用哪个。

网友:
看起来只能用fpv遥控

网友:
大疆的fpv控,直接接usb就可以玩模拟器。用不着所谓的加密狗!再说那玩意压根跟加密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把ppm信号转换成手柄信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