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款接收机如何

楼主(2020-07-07):
萌新不懂,这款接收机可以入手不。接收机好坏怎么区分

网友A:
这应该是ppm接收机,看你什么用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ppm接收机,看你什么用途了

小四轴飞行器可以用吧!八通道!

网友B:
还可以的 小飞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的 小飞机用

大飞机就不可以用吗?

网友:
没见过这接收,帮顶。

网友C:
可以是可以用,就是他不支持遥控器回传,没有rssi。而且宣传是有sbus和ibus但是实际上你只能用ppm。ppm的延迟我就不说了,重点是我飞kingkong q100不到100米就有明显的失控。30块钱要啥自行车!

楼主(2020-08-25):
引用 网友C:
可以是可以用,就是他不支持遥控器回传,没有rssi。而且宣传是有sbus和ibus但是实际上你只能用ppm。ppm的延 ...

大老建议下买哪种好。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老建议下买哪种好。性价比高

原厂的a8s就挺好,你可以tb找一下(主要是不要那种兼容的,距离都不咋地)

网友:
有没有插手机卡的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