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 萝丽3代接收机移植后续测试-STC8G1K08

楼主(2020-07-07):
今天对移植成果进行了后续测试
前几天将萝莉三代8通接收机由STC15W408AS移植到了STC8G1K08,每片便宜了一块钱降价幅度高达(2.2-1.2)/2.2X100%=45.45%
一次买十片八片的也不心疼了
舵量测试
最小舵量0%,差不多1ms

50%
PPM/S.BUS信号测试
测试装备:
35包邮收的二手F3飞控
S8050和电阻构成的简易反相器
PPM信号正常(原来就有点抖,现在一样)
单片机脚上的S.BUS串口信号(显然高低电平是反的,所以需要反相器,飞控端信号是正的)
飞控设置
S.BUS正常使用(单片机串口位置与原来不一样,为了不修改遥控器,所以可在遥控器里设置第5通道为S.BUS模式,然后把信号线接在第7通道即可)

失控舵量

设置
关遥控器后,正常(遥控器限制,只有前8通道)
PWM波形
1、2脚的PWM波型,4Khz方波,正常(7脚的PWM 模式暂时还不能使用,源程序中也找不到)

源程序和固件:
优化了S.BUS功能,为了和第一次发的的区分,加了后缀V0.1
萝丽3代接收机移植后续测试-STC8G1K08 diy,遥控器,模吧,接收机,电机 作者:156557548llh 9783

补充内容 (2020-8-9 19:56):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UMCWtAB4v986m4sWB80lw
提取码:yeu6

补充内容 (2020-8-9 19:56):
发布帖在https://www.moz8.com/thread-181304-1-1.html

网友(2022-04-15):
同款示波器

网友A(2020-11-22):
楼主,不好意思,我移植又出问题了,还得请教您。现在我移植之后无法配对,对码时发射端发射后有发射中断,接收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了接收中断,一直卡在while(IRQ)中。发射接收都能通过NRF_test并进入对码循环。请问这种情况我能不能确定这一定不是代码有错造成的。

网友(2022-03-17):
好东西啊,手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2021-10-23):
SOV楼主大佬牛慷慨,多谢了

网友:
你的板子我打好了,现在可以做吗

网友(2022-03-16):
感谢楼主的贡献

网友(2022-01-23):
为了存币,看帖必回

网友(2020-11-27):
感谢分享 感谢分享 感谢分享 感谢分享

网友(2021-07-10):
引用 网友B:
在哪家买的只要1.2元啊?我怎么搜的都得1.7元以上啊

萝丽3代接收机移植后续测试-STC8G1K08 diy,遥控器,模吧,接收机,电机 作者:黎叔 1541 你少那5毛钱?

网友(2020-07-07):
感觉有点牛逼  哈哈
期待放出 新的PCB板子文件

网友:
建议把遥控也移植到STC8G1K08,价格也便宜一块,体积还小,flash大

网友B:
在哪家买的只要1.2元啊?我怎么搜的都得1.7元以上啊

网友:
看设备就很专业了!

网友:
很强大,希望越做越好。

网友:
楼主不错, 又造福了广大模友,点赞点赞

网友(2020-09-09):
STC8G1K08(主要是便宜,一片才一块钱)

网友A(2020-11-18):
楼主我也在搞这个移植,我想请教3个问题。1.ch5和串口什么关系2.定时器0默认是自动重装有无影响3.ADC部分ADC_COUNTER=0x88那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在搞这个移植,我想请教3个问题。1.ch5和串口什么关系2.定时器0默认是自动重装有无影响3.ADC部分AD ...

SBUS模式就是用CH5串口输出,定时器没发现问题,ADC_CONTR=0x88可以去看规格书写的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SBUS模式就是用CH5串口输出,定时器没发现问题,ADC_CONTR=0x88可以去看规格书写的很清楚 ...

CH5应该是P3.3,串口1我看是3.0和3.1,ADC_CONTR=0x88的上一句是P1ASF=0x00;,他关闭了所有P1口的ADC功能,又使用P1.0作为ADC开始ADC转换这个操作不太明白。感谢您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5应该是P3.3,串口1我看是3.0和3.1,ADC_CONTR=0x88的上一句是P1ASF=0x00;,他关闭了所有P1口的ADC功能 ...

6通和8通脚位不一样,8通的SBUS其实在7通道,源程序6通8通程序很杂乱。P1ASF=0是为了读取内部参考电压值,然后反推单片机工作电压,STC15手册10.7节有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6通和8通脚位不一样,8通的SBUS其实在7通道,源程序6通8通程序很杂乱。P1ASF=0是为了读取内部参考电压值 ...

谢谢。那看来8通有一些遗留的问题,包括一些设置IO模式的指令十分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好意思,我移植又出问题了,还得请教您。现在我移植之后无法配对,对码时发射端发射后有发射中断, ...

有群友单片机用了3.3V供电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换成5V就正常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群友单片机用了3.3V供电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换成5V就正常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

感谢。我用的5V供电,没有示波器,我怀疑纹波问题或者功率上不去。主要是这种情况我可以完全排除软件因素只考虑硬件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我用的5V供电,没有示波器,我怀疑纹波问题或者功率上不去。主要是这种情况我可以完全排除软件因素 ...

该问题已经解决,按照我的问题描述确实与程序无关,实际上是在我解决可重入函数时出现问题。感谢楼主。

网友(2021-07-10):
引用 网友B:
在哪家买的只要1.2元啊?我怎么搜的都得1.7元以上啊

萝丽3代接收机移植后续测试-STC8G1K08  作者:黎叔 5527 你少那5毛钱?

网友(2023-02-25):
PPM是哪个脚压

网友(2023-04-17):
努力地回帖,努力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