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天行者30安电调

楼主(2020-07-07):
六轴无人机用的好赢天行者30安电调,上次使用正常,今天拿出来发现有一个电机不工作,换电机也不行,用舵机测试仪测试也没反应,测量bec有5伏电压,单片机供电也有3伏多电压,打开看了没有明显损坏痕迹,有没有出现类似问题的,有什么办法解决,准备给其刷bl程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

模吧有教程,搜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不知道什么原因 也放弃了

网友:
回帖是种美德!

网友(2020-08-11):
这是40a的好赢天行者,可以刷bl

网友:
要我刷了用在快艇上不错,标称40a散热做好能上80a

网友:
好赢不靠谱 现在周围都用霜天 飞赢家乐

网友(2021-03-06):
这是40a的好赢天行者,可以刷的

网友(2022-09-13):
可能是栅极驱动芯片的问题

网友(2023-07-14):
大概率是mos挂了

网友(2023-10-10):
测量一下三相之间的阻值是否一致,不一致可能驱动挂了,然后再按个检查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