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07加装老天六高频头

楼主(2020-07-07):
天地飞ET系列问世以来,很多新功能得到模友喜爱,但其因不能兼容老天地飞接收也被大量诟病。
天地飞也是为大家所想,出品了208高频头,用以兼容老接收,但其整体需要外挂,显然太累赘,并且长时间使用也不安全。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解决此问题呢?想想自己家中还有一些已经淘汰的老天地飞设备,将其发射部分安装到新遥控里面显然更合适,于是拆开一个送人都没人要的天地飞WFT06A2.4G遥控时,发现其高频头是独立的,并且只有三根简单连接线时,便将其拆下,打开ET07用两根线简单连接模拟器输出口的PPM信号,一次对码成功,而且操控正常,可见其加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其它都是一些细节问题了。

老高频头

下一步就找电源了,老天六高频头是12v通过LM317稳压为3.15V(实际测量)为其供电,ET07是3.7v电池通过电路升压为4.3V为整机供电,这显然不合适,仔细查找前端芯片附近有个三端元件,放大镜看型号为662K,是3.3V的三端稳压集成块,经测量也如此,于是取其输出端接上高频头LM317的输出端,测量电流为135MA,加上前端的几十毫安,认为总体电流还在其允许范围,工作了一阵摸其也没有什么温升,证明是可行的。

当然了,在原机正常工作时,让两个高频发射电路同时工作,显然不合理,可能产生干扰,也耗费有限的电能,利用原机普通工作模式和模拟器模式下控制两个电路分别工作最好不过了,于是在ET07高频头上仔细测量,对比,找可以用来控制的逻辑电平,发现其6脚在高频头工作与停止当中电压变化最大,于是就选择其作为控制端口了,当然最后才发现这不一定合理,其输出的不是干净的直流,应该还包含一些数字信号,我也是走了好多弯路,耗费了此次改造一大半时间最后才发现的,最后经过分析,加上了一个滤波电容,马上就彻底改变了无法完全关断加装高频头供电的问题。
控制电路是自己设计的,很简单,不赘述了,只提醒最前面的耦合电阻阻值尽量取大一点,以期能对原电路的影响降到最低。MOS管也是废电调是拆下的。总共只有几个零件,搭接焊上就行了。

最后就是安装了,将双色二极管和对码开关拆下,或者并线延长到合适的地方,打眼,热熔胶。高频头放置在右边,泡沫双面胶粘上,还有注意绝缘,注意不要覆盖发热的芯片,。天线采用横向内置的方式,不占地方,还不容易损坏,也避免再打眼影响外观。

指示灯和对码开关,没弄好

整体内部

改造后的老接收,除了极个别的功能外,比如电压回传,四通接收的通道自定义,其它都完全可用,总体功能有大幅提升。实际拉距测量,ET系列的和原距离没有变化,加装的和老天七的距离相当。
至此,改造完成,新遥控无成本又增加了实用的新功能。

后记改进:进过实际使用,发现有两个bug,一个是充电当中加接的高频头会工作,另一个是开机检测当中高频头会工作,而且此时油门会有一定量的输出。虽然对实际使用影响不大,但个人仍然觉得必要改进,于是重新打开遥控,测量高频头相关端子,发现有好多在上述两种状态时都是低电平,但经过仔细测量对比,发现只有4脚适合可用,于是再搭接几个如图当中的零件,完全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

网友:
哎哟 这个好!这个好!

网友:
这个是高手厉害

网友:
这个厉害,学习了,谢谢,帖子该加精

网友A:
这么复杂我选择直接加装一个手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我选择直接加装一个手动开关

也是一种选择,包括拔掉外部电池插头等,根据自身爱好和习惯决定哟。

网友(2021-11-24):
这个真是高手啊

网友B(2022-06-08):
你好,老天六的高频头供电是不是12V的,因我想改成JR接口用在天地飞ET16上。老天六高频头那三条线在那个几个位置。V G PP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老天六的高频头供电是不是12V的,因我想改成JR接口用在天地飞ET16上。老天六高频头那三条线在那个几 ...

老天六一般都是3S12v供电,但设计是数节普通电池或者充电电池。
由LM317可调稳压降为3.3供高频头使用。
个人建议降压供电或者其它修改其它供电方式使用,否则LM317巨热。
根据LM317的原理可以很容易分辨出地和电源,剩下的一根就是PP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天六一般都是3S12v供电,但设计是数节普通电池或者充电电池。
由LM317可调稳压降为3.3供高频头使用。

好的,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