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舵机转化器 正反 舵角大小 延迟 慢速 一体

楼主(2020-07-08):
本高级舵机转化器集调正反,舵角大小于一体,同时增加延迟或慢速执行的选项。
如果多个连在Y线上,或可实现 整齐划一的效果, (比如 多个导弹支架依次整齐升降; 当然也可以接点火器,实现依次点火)
见演示效果

网友:
好像有点意思

网友:
适用于航模表演,对要求高的动作做调整,可以试试,

网友:
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处

网友:
多个导弹  这画面。。。

网友A:
DX9有通道编程功能 可以实现一先一后 慢放 还不增加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9有通道编程功能 可以实现一先一后 慢放 还不增加重量

  有此功能的控多了, 但太难记住了,  控放置几天,什么都忘了!

网友:
是卖还是准备出教程代码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X9有通道编程功能 可以实现一先一后 慢放 还不增加重量

起落架舱盖和起落架错时是不是也能通过通道编程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落架舱盖和起落架错时是不是也能通过通道编程实现

是的,就是容易搞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