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爱模型爱生活-车载保温箱(甜不辣牌)

楼主(2020-07-09):
最近捣鼓了一个车载保温冰箱。效果将就。发出来大家看看,有需求的可以索取打印和零件清单+Q群169631285索取。

保温箱体积6L,空载温度半小时6-7度。没有长途实验过。
能起到暂时保鲜的作用。

制冷片只有50W,根据制冷的本身的物理原理,制冷实际只有25W。
所以要期望能够冻冰块的不适合。特别注意。

因为我是做采购的,对成本特别在意:
该冰箱配件如下:
1、6L保温箱:29元。
2、制冷套装:30元。
3、温控器13元。
4、开关0.5元。
5、DC-022插座:0.2元。
6、车载插线:10元。
7、内部接线:不计。
8、螺钉螺母:约3元。
9、3D打印:不计。
成本合计:75.7元。

7月13日开机一小时后温度。环境温度28度。

网友:
折腾的乐趣!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两片制冷片叠加起来应该就可以到更低的温度了。。制冷片的两面有温差限制的。。。不会超过限制度数的。。 ...

针对两片叠加,我专门研究过的,一片制冷,理论需要制冷片2片。算上能量损耗,需要2.6片。所以2片最好的方案是平放。而不是叠加。这个制冷片理论温差可以达到67度。只是密封性不好,在这半导体本身特性,制冷只能达到能耗的一半。
之所以选择50W,是因为不会对车辆电瓶有多大的影响。其实在加一块制冷片到0度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不错,定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