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看图

楼主(2020-07-09):
左下角的312是什么元件,可以用什么代替吗?

楼主:
小四轴上的

网友:
是猫使管,负责电机电路通断开关控制。

网友A:
mos管,不坏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不坏不用换。

有一坏了?可以买哪种代替

网友(2020-08-11):
同型号的猫屎管来换

网友(2020-09-25):
MOS管 就是不知道是用的P管还是N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