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飞控简单模式无法开启

楼主(2020-07-11):
我之前用简单没事都很正常,之后调整了一次参数,重新刷了固件,外置罗盘也是正常的,但简单模式设置好和有头模式完全一样,还请各位大神指点,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我是来刷分的,嘿嘿

楼主:
有经验的大神路过的话还望指导一番,实在是瞎折腾也没啥改善,谢谢了

网友:
原固件是什么版本,新固件又是什么版本,是否和固件的版本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