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起落架和舱门盖延时动作如何完成,求思路,略懂编程不懂电子

楼主(2020-07-11):
最近在做一架客机,为了追求向真度打算一应俱全,财力有限一方面,动手乐趣一方面,想通过小折腾实现一些具体创意,苦于技术和圈子太窄,技术跟不上想法,所以求助魔友指点,简单实现以下功能
1 一个通道实现 起落架 起落架舱门 错时延时打开
貌似高级遥控器有通道编程功能(忘记哪里看到有人提过一句)还是财力有限,之前用天地飞多年,最近才买了一款radiimaster tx16s (opentx系统),有这个系统的有用过的么?
2 导弹(窜天猴)空中点火,然后延时半秒落下,参考战斗机发射导弹画面
就说这两点吧,多多少少牵扯硬件电子或者遥控编程方面,有感兴趣的或者已经玩剩的可以回个帖子或者q我3516969,图中是我

网友:
其实在遥控器上面就可以设置多通道混控以及延时

网友:
控上可以设置,我用的X9D,可以设置拔动开关后延时多少秒动作,动作时动作可加速和减速

网友:
为你 的动作点赞!!!!让我想到**菊

网友A:
长按mdl,选到special页面,选择一个sf,编辑为sh⬇️,adjust gv1,然后第三个显示为0的数值上长按enter键,选择inc/decrement,选择+=1,复选框勾选。然后按page《选到logical页面,创建一个逻辑关系:L01,a=x,gv1,1,...(建议在此启用安全开关,以防误触),...,...。另启一行:L02,a=x,gv1,2,...,...,...。在另启一行,同上,只是将数字改为3。按page》进入special页面,选择sf2,L01,override chx(此处为你想要输出的通道),然后给定一个值,复选框打勾。在另启一行,sf3,同上,更改一下数值就行了。当你设置了足够的通道值以后,记得回到logical页面添加一个gv1复位的逻辑,在special添加对应的复位动作adjust gv1,0。然后按两次page《,回到global页面,长按enter,清空gv1。回到首页,拨动sh开关,可以看到你每动作一次都会有对应的值去覆盖通道,然后一轮动作完成后各通道还会恢复到原来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按mdl,选到special页面,选择一个sf,编辑为sh⬇️,adjust gv1,然后第三个显示为0的数值上长按enter键 ...

此方法可以作到单通道控制襟翼、单通道分时点火等等

网友A:
原理如图1:起落架设置为5通道,舱门为6通道,将两者动作都做成拟真效果,设置如图2和图3
不知道咋回事,视频放不上去,奇了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如图1:起落架设置为5通道,舱门为6通道,将两者动作都做成拟真效果,设置如图2和图3
不知道咋回事,视 ...

加我QQ,发你视频2806667012,姓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