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起落架

楼主(2020-07-11):
hangmocsg新手村是计计的第一档推送栏目,每次三分钟,和大家一起聊聊航模小知识,快来和众多小伙伴一起进步吧。

本期新手村聚焦于航模起落架,通过对起落架的简单描述和结构动图赏析,大家一起走进起落架的世界。

1   2

3

“起落架是飞机下部用于起飞降落或地面(水面)滑行时支撑飞机并用于地面(水面)移动的附件装置。起落架是唯一一种支撑整架飞机的部件,因此它是飞机不可分缺的一部份;没有它,飞机便不能在地面移动。当飞机起飞后,可以视飞行性能而收回起落架。”

——百度百科

起落架的功能
1
承受飞机在地面停放、滑行、起飞(着陆)滑跑时的重力

2

消耗和吸收飞机在着陆时的撞击能量

3

滑跑与滑行时的制动(刹车)

4

滑跑与滑行时操作飞机(转弯)

因此,除了能手掷抛出并且能用非滑行方法降落的(比如手接)航模,其他一切航模都需要起落架。

毫无疑问,起落架最基本的分类就是可收与不可收。

最初的飞机起落架多为不可收。一是为了保证结构强度,二是设计时确实没有能够为起落架流出收起的空间。

但随着飞机速度越来越快,对气动外形要求越来越高,不可收的起落架会造成巨大的阻力而不得不被收起。

一般的电动模型速度较慢,起落架收与不收差别不大。但是部分油动模型和涡喷模型速度甚至达到了真机的起飞水平,能收起的起落架就显得很必要了。

起落架的布局

按照起落架布局,起落架大概可以分为四种:

后三点式

采用后三点起落架布局的bf109战机

后三点起落架的优点是,在起飞滑跑阶段机翼就处于一个较大的攻 角,产生更大的升力,使飞机更容易起飞。同时后三点易于安装,重量较轻。在降落时不容易损坏起落架。事实上,二战绝大多数战斗机都安装了后三点式起落架。

后三点式的缺点是,在降落过程中非常容易发生弹跳,在需要急停时,后三点的布局很容易让机头过分前倾导致螺旋桨擦地甚至整机倒扣。

前三点式

采用前三点布局的米格15战机

前三点式的优点有,滑行时方向控制更稳定,着陆更容易,可以大力使用刹车(如果有)

缺点有,前起收载荷大,容易损坏。(特别是新手)

小车式

多个小轮并在一起,多在像真机当中出现。

多点式

多点式即起落架不再拘泥与“三”而是根据需要增加。现实中多在运输机和大型客机中使用,在航模中也多在像真机中出现。

前三点式和后三点式是起落架的基本布局形式。对于航模飞机,因为飞机本身重量轻的特点,采用这两种布局就可以解决大多数问题。小车式和多点式追求外形相仿足矣,但不必要刻意为之。

起落架的收放

对于可收放的起落架,又可将其分类。介绍分类前先介绍飞行器的轴。按照美式标法,以下说明均根据这样的标注形式。

美式标注

俄式标注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下图的俄式标法更容易被接受。

但事实上,美式标注方法对于描述飞机控制舵面的偏转和飞机相应机动更加方便,容易理解、记忆。由于篇幅问题在此不再赘述。二者都是右手坐标系,无本质差别。

起落架收起形式可分为:

1,绕x轴转动收入机身;

2,绕x轴转动收入机翼;

3,绕y轴转动收入机身;

4,沿z轴负方向平动收入机身。

放下起落架即为收起起落架的逆过程,不再赘述。

向上滑动查看更多

向上滑动查看更多

以上起落架的收起形式并没有本质差别,需要根据飞机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同时应考虑制作工艺的问题。譬如,收入机翼的形式就对机翼的制作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航模飞机,通常起落架都连接在单个舵机上,结构较真机简单许多。

另外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起落架的选择与飞机将要起飞和着陆的跑道有很大关系。譬如,虽说前三点式起落架着陆操作更加方便,但是它要求跑道要比较平整。对于草地、较平坦的土地环境,显然是后三点式更加平稳,更不容易出现翻扣或者侧翻的事故。

网友:
涨知识了,有机会可以做一下

网友:
帮你顶下哈!!

网友:
一看就懂,
好帖收藏了

网友:
垂起无人机表示我连脚架都懒得装更别说起落架了

网友(2022-03-30):
认真学习一下
动图有助于提高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