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4真的这么难搞吗

楼主(2020-07-13):
玩了一段时间航拍机,也装过几架,apm,pix4都按照泡泡老师的教材搞定了,也能飞起来。最近迷上了穿越机,从naze32开始,装了1个cc3d,不管是bf还是原始的固件,都搞定了,飞得还算稳。最近买了个f4,希望装个高大上的,但装机以来遇到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让我怀疑人生的感觉都有了,接到f4上两个接收机,1个1a8s,一个花了大价钱买的fsx14s,都是莫名其妙sbus没有输出了,ppm还没有坏,心理阴影,都不敢再接到f4上了,其中那个fsx14还能解释一下,就是没有短接那个飞控上那个sbus的跳线,接上就发热,马上拆下来还是出问题了,但是后面这个a8s真正是莫名其妙就坏了。花了一大堆学费,现在4个电机还是不同步,飞控校准一切正常,只要推油门,总有一两个慢几拍,几乎别的电机都满油了,还有个才起步,基本是1-4号出现问题的比较多,期间bl程序校准无数次了,电调校准无数次,如果还有其他需要校准的请大家告诉我,用的是bf10.7地面站,现在的问题是4个电机不同步,我飞机比较重,用的4s5200电池,全重895克,qav250机架,kingkong 2205 kv2300电机,飞盈佳乐20a电调,5045L桨,但是现在油门到50了还飞不起来,大家给我看看是什么问题了,谢谢各位了。
发一张电调校准的图

网友:
谢谢楼主,共同发展

网友:
已经不错了,我玩什么,什么坑都能遇上,说技术差吧,问题都是些屁事

网友:
LZ说的很不错

楼主:
今天从电调到bf,全部按照各种教程搞了一遍,还是同样的问题,4个电机不同步,关掉motor stop,只有3号电机在转,推油门明显1号4号电机转的慢或者干脆不转,熬不住了,把以前刷bf固件的CC3D拿过来换上,结果依然能飞,自稳,手动都试了,没问题,再换回这f4就还是电机不同步,固件从3.56刷到4.11,问题依旧。难道飞控是坏的吗,但是刷固件,调参数,甚至解锁都可以?这还有救吗,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电调问题,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
杂牌飞控容易出问题,曼巴大力化骨龙这些翻车概率小些

网友:
BF软件,电机那个选项卡里,1-4号电机一个个往上拉滑块,确认1-4号电机是否和软件上的一一对应,通道是否有接错的现象。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是电调的问题,换了一套电调搞定了,不过奇怪点,都是飞赢佳乐,25a的怎么搞都不行,换成35a的就可以了,固件设置都一样,电调换到cc3d飞控又一切正常,算是给大家提个醒,有我同样问题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是电调的问题,换了一套电调搞定了,不过奇怪点,都是飞赢佳乐,25a的怎么搞都不行,换成35a ...

是吗!evo  f 3也这样。但是电调飞控一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吗!evo  f 3也这样。但是电调飞控一体怎么弄。

用bl软件先把电调参数调到一致,再用bf校准电调试试吧,但是我搞了好多次还是不行,不知道是飞控的原因还是电调

网友(2020-08-14):
F4 感觉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