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自制一个调参工具,这个东西有没有实用价值?

楼主(2020-07-16):
在我们外出飞行无人机的时候,经常需要现场调参。虽然准备了一堆设备,但是总是觉得太累赘嫌麻烦,甚至因此就很不情愿去试飞。
于是就自己做了一个调参工具,这个所谓调参工具,当你发出调参请求时,显示屏将显示飞控当前参数列表,通过上下摇杆,选择参数,确认按键开始调参,左右键调参。再按下确认键选定参数并返回到上一级,选择其他参数。最后按保存键保存当前数据。
相当于一个键盘和显示器:
上面一个摇杆开关(7位,上下左右确认取消复位),下面一个12864的显示屏。
从背面看:
就是绑上了一个arduino nano。

该设备接出4条线,GND,5V,RX,TX
其中接5V就是为了给设备供电,设备本身不带电池。
东西做好了,就差给飞控焊个插座。
程序还没写完,有人有兴趣就发上来。

网友(2022-03-17):
这个可以有 赞!!!!!!!

网友(2021-11-10):
品牌飞控一般可以用手机调参。

网友(2021-03-03):
技术多多介绍,根本没看清

网友(2020-08-29):
引用 楼主:
直接连接到飞控,但是飞控里程序必须能够响应并执行相关操作。我的飞控是我自己写的,所以接这个外设没有 ...

厉害,国内写飞控代码的少见

网友(2020-07-16):
回帖是种美德!

网友:
这个需要顶!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啊

网友:
厉害了支持下!还有一种可选方案是配一个windows平板,最好是支持otg同时充电的,这样带一个支持外接电源的hub,接上av转usb的模块,用地面站的同时还可以把图像同时接进来,集成度也比较高

网友:
厉害,技术贴 帮顶给更多人看

网友:
回帖是美德支持

网友A:
你这个是直接链接飞空吗
虽然我这个想法还不是很清楚,但还是顶一个,赞赞赞

网友:
这个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直接链接飞空吗
虽然我这个想法还不是很清楚,但还是顶一个,赞赞赞 ...

直接连接到飞控,但是飞控里程序必须能够响应并执行相关操作。我的飞控是我自己写的,所以接这个外设没有问题,买来的飞控肯定是不行的。我这里只是提供个方法,那些能够自己写飞控的人,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实现调参。

网友:
技术贴 帮顶给更多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