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清纯不做的碳纤维包覆工艺指南

楼主(2020-07-19):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其实就是用很多碳纤维,按照一定的方向排布,然后用树脂或者其它黏合材料紧密的连接成一体。

其工程性能不仅仅取决于单根纤维的性能,还受树脂性能和纤维密度的影响,更受纤维方向的影响。也就是说,最终碳纤维材料的性能,其实是纤维性能和填充树脂性能的加权平均。

via : 碳纤维平台《碳纤维的强度到底取决于什么》

一份清纯不做作的碳纤维包覆指南献给大家

材料准备

1、碳纤维布:斜纹碳纤维布对曲面包覆的服帖度相比平纹布好

2、碳纤维底胶:增加碳纤维布和零件的粘接力,不会有包覆层和零件脱开的现象

3、碳纤维面胶:选择透明度高,消泡性好的表面胶

4、表面亮光金油

操作步骤

1、将被包覆的零件的表面除油除尘,有油漆层也要打磨掉。

2、把底胶按2比1混合,搅拌均匀之后,刷上零件需要包覆的表面,刷完底胶之后,用加热的方式来使底胶表面平整光滑,用烤灯或暖风机等加热设备均可。一般加温到40度固化时间在2小时之内。

3、底胶固化以手摸还有粘性,但不会粘到手,上为准,把裁剪好的碳纤维布铺上( 裁剪碳纤维布要用美纹胶带先粘上碳布,然后沿美纹胶带中间剪开那样不会有碳纤维丝散开的现象。要注意的是:碳布一定要裁剪得比需要包覆的零件表面稍大)压实碳布,使布和零件完全贴合。

4、铺完碳布之后,就可以刷表面胶了。按比例调配好表面胶,若气温低太稠,可加温使它变稀,之后用尼龙刷蘸取少量树脂轻轻按压进碳布,使碳布被树脂完全浸润,排除碳布内的空气。  (零件边沿多出来的碳布也刷一些胶上去,作用是使碳布固化,方便之后用美工刀切割掉碳布多余的部分)刷完一层之后,用加温底胶相同的方法加温面胶,使它固化。第一层面胶固化之后,检查表面有没有气泡或者杂质,要是有杂质,就用针挑破,一般不建议用砂纸来打磨(砂纸打磨容易把打磨下来的白色粉末嵌在细小的孔中不易弄出,到时会形成小白点)之后再刷第二层表面胶,第二层开始因为碳布已经被第一层树脂固定住了,所以不需要担心刷的时候会刷坏碳布,只要刷子刷上一层表面胶,检查有无气泡,要是没气泡就等待固化就行,有气泡的话用热风机吹一下气泡就会消散,记住不要大风吹,会把胶吹散的。

5、重复刷大概4层左右的表面胶之后碳布的纹路就被表面胶完全覆盖住了,待固化后,就可以开始打磨的工序了(要 是面胶刷得好基本不用打磨)检查表面有没有高低不平的地方,有的话就用600号左右的水砂纸打磨平整,再用1000到1500号的水砂砂光,晾干之后就可以上光油了。

6、上完光油,等油漆固化,用抛光剂抛光,手工机拋都行,之后就大功告成了。

缺点

1、手糊的过程中,碳纤维布是松软的,刷上树脂会存在高低不平。

2、人工打磨有时候难免会遇到下手轻重问题。

3、制作过程中还易鼓包,翘边,所以易将碳层磨破,磨穿

4、手糊工艺在装车后,如果前期未经烘烤,将碳纤维层与被包覆件的收缩形成一定的贴服状态,易出现桔皮纹。

5、特别是在太阳爆晒下,易出现碳纤维编织的条纹鼓出来,形成高低不平的条状。

6、手糊的树脂层过厚,时间长了会导致树脂层的裂开,发黄!

小编有话说

以上介绍的工艺是指将碳纤维复合材料包覆在已有的工件表面。而对于其他的应用场景,如制作壳体,合体,就会有所差异。具体会体现在铺层与基体(树脂胶)的选择、工艺的选择等。小伙伴们继续开拓吧。小编的国庆推送任务就此完成。

网友:
这个真的很专业啊, 小白看都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