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穿越机推油门电机停转

楼主(2020-07-19):
请教各位大佬,我穿越机bf调试没问题,但是飞时候推油20%就自动停转,重新解锁又能转了,bf上我试了,4个电机都可以推到最大油门的,airmode开关都试了,失控保护也关了,而且一推油,飞机会侧飞一点,我已经校准了水平仪了,有两个电机烫,两个不烫, 泪奔,请大佬帮忙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顶起来,楼主报一下配置,我现在是一个电机,被搞死了,据说有电机和电调不兼容一说,我用的是飞盈佳乐电调配的是kongking电机,玩不转啊

网友:
xxd带伟力会炸吗?

楼主:
f4飞控,30a电调,1406电机,后来发现有一个电机转向反了,bl上改了一下好了,桨也没安对,我这新手太菜了,但是好像电机升力不够,满油都飞不起来,准备换1408试试

楼主:
可能是涵道机太重了

网友:
上视频吧

网友(2022-06-19):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3-02-06):
引用 楼主:
f4飞控,30a电调,1406电机,后来发现有一个电机转向反了,bl上改了一下好了,桨也没安对,我这新手太菜了 ...

你飞机多重呀,怎么这会飞不起来呢,你不会是拿1406装五寸了吧,我朋友就那么干过,额定4s的电机,他上6s性能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