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 v3pro电流计

楼主(2020-07-20):
想问下f4刷了apm最新固件怎么设置电流计,现在不显示电压!选哪个都没用。。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楼主:
顶一下,要是能解决这个问题f4就完美了!

网友:
帮你顶下哈!!

网友A:
先接上电池再设置,要不然烧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接上电池再设置,要不然烧飞控

那选哪个型号呢?apm选什么版本呢?

楼主:
问题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