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刚入坑的小白,想了解一下涵道飞机

楼主(2020-07-21):
一般涵道飞机要那些配件,需要飞控吗?望大佬来讲讲

网友:
刚入坑就了解函道机。我可以叫你一声土豪吗?

网友:
建议你了解下涡轮机

网友:
先了解涡扇吧

楼主:
确实我看过飞机空机,确实好贵,涡轮机?好像我听说叫wop

楼主:
涡喷发动机好像比涵道还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我看过飞机空机,确实好贵,涡轮机?好像我听说叫wop

刚入坑的话建议你不要直接上涵道,涵道虽然很帅,但是它的速度新手驾驭不来,除非你天赋极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涡喷发动机好像比涵道还贵

可以走一波流程,大致是入门桨机,在到高速桨机,在尝试入门涵道,前提是前者的速度你驾驭的来了

网友A:
飞机的配件就那几样,壳子,涵道,电调,舵机,遥控,接收机电池。飞控的话个人认为就目视飞基本上不需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的配件就那几样,壳子,涵道,电调,舵机,遥控,接收机电池。飞控的话个人认为就目视飞基本上不需要加 ...

为啥,不需要程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不需要程序吗?

不需要飞控也可以飞啊!

网友:
可以先玩64mm涵道机子练练手

网友(2020-11-16):
50涵道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