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电池怎样选择

楼主(2020-07-22):
无人机带一般的锂电池可以吗,或者是聚合物电池,一定要用动力电池,一般我人机电池除了看电压和容量,一般还要看什么?

网友:
放电倍数,就是那个C   越高越好,但是越高越贵

楼主:
OK谢谢,知道了

楼主:
一般都用多少c的电池呢?我带的2212电机

网友:
20倍的放电倍率

网友:
首先选择容量大小,其次选择你需要的放电电压,c数越大瞬间放电电流就越大,对于新手来说,3s,2200mah,25c,的电池都可以用。

网友(2020-08-25):
容量,C数,电压,重量,体积,插头,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