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飞炸了一芯片,充不了电。

楼主(2020-07-22):
怎么办是不是废了。能改2s用吗?大佬们应该怎么改。

网友:
把好的两片电芯重新接起来就好了!

网友:
拆开啊,把坏的去下来,就变2s了,也可以留着,等其它再有坏的自己组,就是需要一些动手能力。

网友A:
用直流小电流可以抢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直流小电流可以抢救

都炸了

网友(2020-09-06):
烧了吧,安全

网友:
你这个基本是充放电保护板坏了  深水宝上买个相应的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2020-11-04):
3S变2S,电压低了,就不能用在原机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