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3 EVO飞控刷F4固件

楼主(2020-07-23):
闲置了好久的F3 EVO飞控,突然想翻出来玩玩,装CF地面站老是出问题,那就刷BF固件吧,但是CF的固件没有地面站怎么办呢?百度了很久也没找到方法,很是无奈,突然发现板子上引出了SWD下载接口,赶紧拿出来stlink下载下试试,果真成功了,分享给大家,一个新的刷固件方式

STlink接线,板子上有V G K O 四个接口,分别对应vcc GND CLK DIO

用stlink 下载器下载就行了

F4的固件

网友A:
BF软件下载地址: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configurator/releases
打开BF软件,短接板子上的BOOT二个引脚就能刷了。

网友B:
具体点。小白表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软件下载地址: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configurator/releases
打开BF软件,短接板子 ...

那个是DFU刷,相对于那个,这个会好懂些,直接给单片机烧程序,也算是一种其它方式不奏效的另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点。小白表示看不懂

就是利用SWD下载方式,直接给飞控的主控,也就是STM32直接烧程序,SWD下载需要VCC,GND,CLK,DIO四根线,也就是电源线和数据线,然后利用stlink-utility这个软件,给32下载程序就行了,软件使用就是打开端口、打开固件、下载、三个步骤很简单,百度查得到

网友C:
dfu刷pix固件,你会发现新大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fu刷pix固件,你会发现新大陆。

拓展方法  没必要非得揪着一个东西

网友(2020-08-24):
stlink-utilit这app怎么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F软件下载地址: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configurator/releases
打开BF软件,短接板子 ...

随便短接boot哪头就可以直接刷f4.?请老师出视频教学

网友D:
ST-LINK毕竟只能刷写ST自家单片机,用J-LINK下载线ARM内核单片机通吃。DFU是固化在芯片内的出厂bootloader,目的是为方便串口下载程序方式。

网友(2020-11-10):
引用 网友D:
ST-LINK毕竟只能刷写ST自家单片机,用J-LINK下载线ARM内核单片机通吃。DFU是固化在芯片内的出厂bootloader ...

如果是新的单片机,直接用ST-LINK刷就行了吗?不需要再刷bootloader了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