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对角电机转速慢

楼主(2020-07-23):
RT,使用萝莉3代遥控接收,1,4号电机转速慢,2,3号电机转速快,对调信号线后电机转速也随着改变,应该是飞控问题,但设置什么的都是抄的,求大神指路

网友:
上天就好了

网友:
找到好贴不容易,我顶你了,谢了

网友A:
你再把飞控程序重新刷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把飞控程序重新刷一个吧

嗯嗯,我试试